准备做一个10KW 400V转300V的BUCK 目前打算用交错式,断流工作模式 求问如下

楼主(2019-07-31):
打算使用LT494,但是LT494的占空比在交错模式下最多48%,求问400V转300V,可否做到,仿真显示可以到260V
是否该改用STM32控PWM,有成熟的闭环程序吗,最好带软启动。

网友A:
看你硬件是如何搭建的。
1、使用了隔离变压器:
400V转300V,理论上有效的部分占空比需要75%。
TL494的占空比在交错模式下最多48%,它是半周期的指标。所以半周期不达能实际。
但如果是全周期,则你的可控制范围是48% * 2 = 96% > 75% 即全周期是可行的。
2、不隔离直接从400V减到300V:
400V转300V,理论上只要减去25%。而你的可控制范围是48%,当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