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第2行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7-31):
这是块大的lcd1602 第一行显示正常,第二行,光标能按照程序设定的,一格一格闪过去,但是不现实字符,换了一块小的 能够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放了两张图,各自要表示的是什么,你自己清楚,别人如何理解它们各自是什么意思呢?
应当分别对两张图进行加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首先,写和读是没有问题的,对于1602来说,第一行则为0x80,之后的+00,01,则是位数。而第二行的  显示应该是0x80+40+数字所在的  位置。没有  程序  也只能分析到这里。

网友C:
如果也是   那么就有可能是  光标占了  字母的位置

网友D:
检查下你的第二块板 电路有没有虚焊,过下锡再试试,不行的话再试试其他能用的程序用第二行显示看看是不是1602坏了。

网友E:
可能第二块内部设定出错了。

网友F:
1602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