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Mini板spi数据8位字符串读写,如何实现32位整数读写

楼主(2019-07-31):
用的是原子mini板,案例里读写内容的格式是8位字符串数组

//要写入到W25Q64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MiniSTM32 SPI TEST"};
u8 datatemp[SIZE];
读写函数↓
SPI_Flash_Write((u8*)TEXT_Buffer,FLASH_SIZE-100,SIZE);
SPI_Flash_Read(datatemp,FLASH_SIZE-100,SIZE);

但是在实际用的时候大部分存储读写的是 32位整数,读写函数只能按照8位传输,请问改如何实现32位整数的读写保存。

网友A:
将32位数据分为4个8位数据,分别传输,所以传输一个32位数据需要调用四次传输函数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实现
uint32 a[19];
uint8 b[4];
uint8 temp,i;
for(i=0;i<19;i++){
    temp = a[i] >> 24;
    b[0] = temp;
    temp = a[i] >> 16;
    b[1] = temp;
    temp = a[i] >> 8;
    b[2] = temp;
    temp = a[i] ;
    b[3] = temp
}
然后发送b

网友B:
将变量定义成32的,在调函数读写。

网友C:
SPI无法实现单次32位传输,要传输32位,只能分为4次传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变量定义成32的,在调函数读写。

不能这样吧,只能是8位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32位数据分为4个8位数据,分别传输,所以传输一个32位数据需要调用四次传输函数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实现
...

多谢,把int转换成char再执行读写函数,在vs上模拟了下可行        int i = 110;
        char itc[10];
        sprintf_s(itc, "%d", i);
        printf("%s  \n", itc);

        //char数组转int
        sscanf_s(itc, "%u", &i);
        printf("%d  \n",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