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某款万用表测量手机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07-31):
有一款万用表,原理图中UA\MA档是同一测量线路,之后用这款万用表串进去测量手机充电时的充电电流,发现充电器不接手机时,60MA档和600MA档都显示20MA左右,之后只要一接上手机,60MA档显示50MA,拨到600MA档则显示85MA。之后查线路,也查不到原因所在??有人能指点下吗

网友A:
电路中的电流取决于回路中的电动势与回路中的电阻。
你的电路中两种档位的回路电阻不同。
表在不同档位时,它的取样电阻阻值是不同的,档位越大则能测的电流越大,这时用较小的电阻就能取样到可以合理读数的AD的电压,也即档位大,电阻小。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它会随着电池电压的上升而减小。
充电器认为的电池电压是:它输出的电压=电池电动势+内阻上的压降(表中的取样电阻也被计入了)。
600mA档取样电阻小,它压降,充电器它认未充足(相对60mA档),所以提压充电(也相对60mA档)。
余下的自己分析吧。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知识呀!
绝大多数的万用表的uA和mA档里面的取样电阻都是在欧级别以上的,你串联在电路中的话,等于是串联了一个电阻
5V的电路,如果充电电流是1A,取样电阻是1欧的,那么,在手机上的电压就只有4V了,这还能充电吗?
你至少是要用2A档或者是20A档
实在要用mA级别的,串联一个0.1欧的电阻,充电的时候测量电阻压降就知道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C:
一般充电电流决定于数据线和手机比较多,插上手机测量充电器端电压和电流,如果电流不到1A而电压低于5V表示充电器输出电流不到1A或者极限1A,如果电压超过5V电流不到500mA那么一般是数据线不怎么样,如果电流超过1.5A,电压有4.8V以上,那么恭喜你充电器够用而且数据线也还行。

网友D:
万用表的内阻影响了电流的精准度

网友E:
不同档位,万用表的内阻不一样

网友F:
楼上说的对,万用表不同档位的内阻是不同的,可以串一个小电阻,测量上面的压降,这样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知识呀!
绝大多数的万用表的uA和mA档里面的取样电阻都是在欧级别以上的,你串联在电路中 ...

亲自测了,照样能充进电……。只是两个档位测量出来的值不一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知识呀!
绝大多数的万用表的uA和mA档里面的取样电阻都是在欧级别以上的,你串联在电路中 ...

另外,这款表采用的取样电阻是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电流取决于回路中的电动势与回路中的电阻。
你的电路中两种档位的回路电阻不同。
表在不同档位时 ...

这个表,60MA,600MA,两档位共用一路。回路电阻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电流取决于回路中的电动势与回路中的电阻。
你的电路中两种档位的回路电阻不同。
表在不同档位时 ...

见下面原理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