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振动传感器实验程序

楼主(2019-07-31):
单片机图片如果所示,使用keil软件编程
程序设计思路:
先把检测振动传感器的引脚P2^4定义为vibrate,并把此引脚定义为输入端口,即将P2^4引脚置1,并不断检测此引脚状态。当振动发生时,由于振动传感器内部被短接,因此检测到P2^4引脚的电平为0,所以,但P2^4引脚为低电平时,我们判断此时发生了振动,并点亮LED表示探测到振动。延时是为让用户更容易看到LED被点亮,待振动平稳了之后,又将熄灭LED灯。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zhen=P2^4;
sbit led=P2^3;
unsigned char light[]={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duanx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unsigned char weixuan[]={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void init(){
        P0M0=0xff;
        P0M1=0;
        P2M1=0;
        P2M0=0x08;
        P0=0;
        //led=1;
        zhen=1;
}

void Delay4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1750;
        k = 75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char i=0;
        init();
        while(1){
                if(zhen==0){
                        while(i<8){
                                P0=duanxuan[i+1];
                                P2=weixuan[i];
                                Delay40ms();
                                i++;
                        }
                        i=0;
                }
                else P0=0;
                zhen=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