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4*4矩阵键盘怎么能同时使用 ?

楼主(2019-07-31):
(无正文)

网友A:
谁与谁同时呢?

网友B:
楼主说清楚点,是独立键盘与矩阵键盘同时使用,还是矩阵键盘内部16个键同时使用

网友C:
同时使用?是指按键同时按下的意思吗?,那只要判断引脚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先说明虾米叫同时使用,组合按键使用?当然可以.

网友E:
STC15单片机4*4矩阵键盘与什么同时使用?独立按键?组合按键?其它设备?不知所云。

网友F:
横列扫描就可以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