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板PCB文件,可以控制两个直流电机 有刷电机,正反转PWM原理图

楼主(2019-07-31):
用pwm驱动电机,有隔离,有传感器接口 用stm32芯片,PCB 还有3D模型,喜欢的也拿去

楼主:
代码比较简单就不贴了

网友A(2020-05-14):
能驱动24V的直流电机?

网友B(2020-11-12):
关键能驱动多大电机?还有就是电流?

网友C(2023-01-11):
我用24伏驱动895电机,问题很多,你这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