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51 4位LED的基础显示

楼主(2019-07-31):
//Descriptions:                数码管实验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3=P5^4;
u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disbuf[4]={0,0,0,0};

u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TM1637_DIO = P2^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TM1637_CLK  = P2^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uchar NumDis[24]={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08,0x48,0x49,\
                          0x76,0x38,0x0E,0x50,0x37};//0123456789ABCDEF一二三HLJRS

#define TM1637_DIO_IN()     {P2M0 = 0;        P2M1 = 0;        }     //设置TM1637_DIO引脚为准双向口(输入)
#define TM1637_DIO_OUT()    {P2M0 = 0x01;        P2M1 = 0;}    //设置TM1637_DIO引脚为输出口
#define TM1637_READ_DIO     TM1637_DIO == 1             //读取TM1637_DIO口的状态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nt x ,该值为1时,延时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nt x ,该值为1时,延时u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us(uint n)
{
        uint j,i;
        for(j=0;j<n;j++)
        {
                for(i=0;i<7;i++);
        }
}

/**************************************
功能描述:TM1637开始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 1;
        TM1637_DIO = 1;
        delay_us(2);
        TM1637_DIO = 0;
}

/**************************************
功能描述:TM1637应答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Ack(void)
{
        TM1637_DIO_IN();
  TM1637_CLK = 0;
        delay_us(5);  //在第8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5us,开始判断ACK信号
        while(TM1637_READ_DIO);
        TM1637_CLK = 1;
        delay_us(2);
        TM1637_CLK = 0;
}

/**************************************
功能描述:TM1637停止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Stop(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 0;
        delay_us(2);
        TM1637_DIO = 0;
        delay_us(2);
        TM1637_CLK = 1;
        delay_us(2);
        TM1637_DIO = 1;
}

/**************************************
功能描述:向TM1637写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uchar oneByte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WriteByte(uchar oneByte)
{
  uchar i;
        TM1637_DIO_OUT();
        for(i=0;i<8;i++)
        {
         TM1637_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TM1637_DIO = 1;
                }
                else
                {
                        TM1637_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TM1637_CLK = 1;
                delay_us(3);
        }
}

/**************************************
功能描述:写显示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NixieTubeDisplay(void)
{
        uchar i;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0);//40H显示地址自加1模式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  //设置首地址
        TM1637_Ack();

        for(i=0;i<6;i++)   //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TM1637_WriteByte(0xff);  //送数据
                TM1637_Ack();
        }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f);   //开显示,最大亮度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
功能描述:向指定地址显示一个字节内容
入口参数:uchar ch,uchar p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uchar ch,uchar p)//分别代表数码管的位数以及所显示的数字
{
        if(ch>23) ch=0;//防止数组越界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4);//0x44固定模式有利于控制显示位,0x40则采用显示地址自加模式这里不使用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p);//0X00地址开始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NumDis[ch]);//显示
        TM1637_Ack();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int main()
{
uint Distance=30;
uint Speed=10;
        uchar ch=0, p=0;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0 = 0;        P2M1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TM1637_NixieTubeDisplay();

        while(1)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0,1);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0,0);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Distance/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Distance%10,3);

                                                                        if(s3==0)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peed/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peed%10,3);
                                                                                        delay_ms(5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