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LC出现的异常,sr两个驱动信号波形上电出现了点异常

楼主(2019-07-31):
这个怎么解决啊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异常来源?
2、异常是否影响到目标的达成?
3、有没有必要去除或削减?

网友B:
没有原理图,只能凭经验,侦测引脚尽量靠近取样端,可以尝试增加滤波电容(51-101PF),另外注意给同步整流芯片供电的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