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汇编应该从哪学起 大佬们指指路

楼主(2019-07-31):
(无正文)

网友A:
汇编的入门书推荐 王爽编著的 <汇编语言>
不知道你有没有C语言基础,如果没有C语言基础,建议你先学下C语言再回头看汇编.

网友B:
读单片机原理的书

网友C:
建议  直接学C吧   如果只是汇编的话   学的深很难  而且会很费事   没一个语言的诞生其实也是在电脑内部转换为汇编

网友D:
看51单片机的汇编就行,先学基本语汇编句。另外更重要的一点,除了懂的汇编语句,还要精通51单片机的存储结构和访问方式。因为汇编语句是直接和底层存储打交道的,也是最直白明了的。汇编仅仅是工具而已,精通51内核才是最大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51单片机的汇编就行,先学基本语汇编句。另外更重要的一点,除了懂的汇编语句,还要精通51单片机的存储结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的入门书推荐 王爽编著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C语言基础,如果没有C语言基础,建议你先学下C语言再回头看汇 ...

好的 谢谢

网友E:
先学单片机C语言然后有能力的话可以尝试学习一下汇编语言

网友F:
汇编需要你对单片机的硬件有一定的了解,不然学起来很累的,最好能先学一点单片机硬件,再学汇编,联系硬件结构就很容易懂了。

网友G:
建议从C语言学起  在一定的基础后 有逻辑去学汇编会比较容易上手  可以从51单片机或者单片微型计算机与接口技术学起

网友H:
买一本名叫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书,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I:
我是学汇编过来的,6年前一直用汇编编程,学习汇编主要是要熟悉寄存器,熟悉存储器结构,熟悉指令系统,熟悉寻址方式,如果上面这些都熟悉了,就要用汇编完成一些相关的算法,如移位、数据交换,进制之间的转换等,学了汇编再学C语言简单,先学C语言还是难理解其单片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