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与三线直流风扇,怎么接第三根信号线?

楼主(2019-08-01):
求助:51单片机与三线直流风扇的接法,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接第三根信号线,该接到哪一个脚呢?和怎么检测它的脉冲呢,读取出来显示到液晶显示屏上,有没有大神给解说下呀?不胜感激!

网友A:
接int0或者int1引脚,利用外部中断进行计数

网友B:
先学会查手册。

网友C:
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利用外部中断进行计数

网友E:
直接接到IO口,采集高低电平变化,计数画出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