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LCD1602程序详解(含LCD1602特殊接口说明)

楼主(2019-08-01):
51单片机LCD1602程序详解
  LCD1602
  工业字符型液晶。1602是指LCD显示的内容为16X2,即可以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

  特殊接口说明
  RS寄存器选择输入端
  RS=1:指向数据寄存器
  RS=0:指向指令寄存器
  RW:读写控制输入端
  RW=0:写操作 RW=1:读操作
  E:使能信号输入端
  读操作时,高电平有效;
  写操作时,下降沿有效;
  单片机程序编写: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其中有nop函数的定义
  /*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采用“_nop_”函数,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延时几微秒。NOP指令为单周期指令,可由晶振频率算出延时时间,对于12M晶振,延时1u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定义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5; //定义读写选择端
  sbit E=P2^7; //定义使能端
  //注意:具体为哪一个IO口由你自己的接线来定,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写!
  uchar text1[]=“Welcome to”; //第一行要显示的字符
  uchar text2[]=“Lime House”; //第二行要显示的字符
  void delay_ms(uint z)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
  j》0;j--);
  }
  //为什么要判忙?
  /*因为LCD1602控制芯片也是一个CPU,它在处理上位机发来的某些指令的时候,耗时较长。如复位命令,全屏清除命令等。另外,LCD1602的CPU速度较慢,上位机较快时,LCD1602CPU来不及完成上条命令,会对后续命令不予理睬,这样就造成了命令序列不能正确完整地到达LCD1602CPU,以至于显示不正常。*/
  _nop_();
  E=1;
  _nop_();
  temp=P0; //读取此时lcd1602的状态字
  _nop_();
  E=0;
  return (temp&0x80); //如果忙
  /*状态字为temp(8位2进制数)的最高位,最高位为1表示禁止读写,为0表示允许读写,即temp&0x80得1表示忙,得0表示不忙*/
  }
  /*在lcd1602的资料中,读写操作都有对应的时序图,想要理解lcd1602的具体工作流程还得认真研究时序图!*/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
  {
  while(Lcd1602_ReadBusy()); //判忙
  RS=0; //命令
  RW=0; //写
  _nop_();
  P0=com; //准备发送命令
  _nop_();
  E=1; //由时序图知,使能端为高电平时才允许数据交换
  _nop_();
  _nop_();
  E=0; //由时序图知,使能端在完成数据交换后要拉低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while(Lcd1602_ReadBusy()); //判忙
  RS=1; //数据
  RW=0; //写
  _nop_();
  P0=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init() //初始化函数
  {
  delay_ms(15);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write_com(0x38);
  delay_ms(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显示开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
  }
  void main()
  {
  uchar i,j;
  Lcd1602_init();
  Lcd1602_WriteCom(0x80); //0x80是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for(i=0;i《10;i++)
  Lcd1602_WriteData(text1[i]);
  Lcd1602_WriteCom(0x80+0x40); //0xc0是第二行的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表示的方法有很多,可以用0xc0,0x80+0x40,0x80|0x40等等*/
  for(j=0;j《10;j++)
  Lcd1602_WriteData(text2[j]);
  }

  其实,LCD1602还有很多很好玩的指令,比如让字符左移右移,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lcd1602资料中的相关指令,自己动手去实践一下,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