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keil单片机程序文件自动销毁功能?

楼主(2019-08-01):
比如说,一个keil程序。我想让他打开多少次,或者多长时间后自动销毁或者破损。有没有这样的办法。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网友B:
这种自杀式的功能应该没有吧?

网友C:
啥意思?工程销毁吗?貌似没有此功能

网友D:
用MCU自带的EEPROM记录上电次数或运行时间,达到某数值程序终止运行。

网友E:
换一个思路哈,如果是想销毁程序,可以在设计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入清除flash的电路和处理,在符合销毁条件的时候,启动清楚处理,把程序完全销毁。如果是想销毁整个电路,可以设计高压电路,在符合销毁条件的时候,让高压销毁电路起作用,烧毁整个电路。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xx之类的,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了,哈哈哈。

网友F:
一些单片机是允许程序改写flash,你只要加入删除flash区的程序(不必全部,启动部分和想擦除的部分就可以,当然删除的程序的这个模块部分先保留,保证其运行完毕),再次启动时就运行不了了。 或者你在擦除后采用软件复位,程序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G:
keill程序可以加密

网友H:
这种功能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