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示波器如何读取放大倍数?

楼主(2019-08-01):
如此图

网友A:
你设置的通道一和通道二刻度都是1V,所以纵坐标一格代表1V,红色是1V,蓝色是2.5V,所以是放大了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通道一和通道二刻度都是1V,所以纵坐标一格代表1V,红色是1V,蓝色是2.5V,所以是放大了2.5倍

简单易懂,谢谢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