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2019-08-01):
各位大虾知不知道这个IC的功能,有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A:
感觉很像它,低压功放块

网友B:
就图片中一个SOP8封装的芯片无法知道其功能,因为相同封装的芯片成千上万。不知道型号也起码要知道其应用电路,才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查找可能的型号。常见一些应用电路打磨掉芯片印字,想知道其型号只能用上述方法。

网友C:
就这样一张图片就能找资料???要是看不清上面的字就提供相应电路图或者实际电路板图片,可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