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9-08-01):
自己做的激光测距VL53L0X程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程序里面没有加显示设备,因为不知道大家要使用什么来显示,所以请根据个人情况来进行修改添加,但是附件里面的程序是我加上OLED后的程序
各位请按需使用。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MODEL_ID         0xc0
#define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REVISION_ID      0xc2
#define VL53L0X_REG_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0x50
#define VL53L0X_REG_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0x70
#define 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0
#define VL53L0X_REG_RESULT_INTERRUPT_STATUS         0x13
#define 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0x14
#define address 0x52

sbit I2C_SCL = P1^3;
sbit I2C_SDA = P1^2;

void I2C_Delay10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uchar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adByte();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void vl53l0x_send(uchar reg,uchar dat);
uchar vl53l0x_read(uchar reg);
short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uchar gbuf[16];
uint acnt ;
uint scnt;
uint dist ;
uchar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11.0592MHz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ime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i=1; i<=time; i++)
        Delay1ms();
}
/*******************************************************************************
* 函 数 名         : Delay1u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2C_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I2C_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I2C_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I2C_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起始之后I2C_SDA和I2C_SCL都为0
*******************************************************************************/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是I2C_SDA保持时间>4.7us
    I2C_SDA = 0;
    I2C_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
/*******************************************************************************
* 函 数 名           : I2C_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I2C_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I2C_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 结束之后保持I2C_SDA和I2C_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_Stop()
{
    I2C_SDA = 0;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
/*******************************************************************************
* 函 数 名           : I2cSendByte(uchar num)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I2C_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
*                    * 保持发送信号I2C_SDA保持稳定
* 输    入           : num ,ack
* 输    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    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I2C_SCL=0, 需要应答则应答设置为1,否则为0
*******************************************************************************/
uchar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a = 0,b = 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 a<8; 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dat <<= 1;
        I2C_SDA=CY;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I2C_SDA = 1;
    //I2C_Delay10us();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
    CY=I2C_SDA;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return CY;
}
/*******************************************************************************
* 函 数 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dat
* 备    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I2C_SCL=0
*******************************************************************************/
uchar I2C_ReadByte()
{
    uchar a = 0,dat = 0;
    I2C_SDA = 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I2C_SCL都是0
    I2C_Delay10us();
    for(a=0; a<8; a++)//接收8个字节
    {
        I2C_SCL = 1;
        I2C_Delay10us();
        dat <<= 1;
        dat |= I2C_SDA;
        I2C_Delay10us();
        I2C_SCL = 0;
        I2C_Delay10us();
    }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vl53l0x_send(uchar reg,uchar dat)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向vl530xl发送命令
* 输    入           : reg,dat
* 输    出                  : 无
*******************************************************************************/
void vl53l0x_send(uchar reg,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
    I2C_SendByte(reg);
    I2C_SendByte(dat);
    I2C_Stop();
}
/*******************************************************************************
* 函 数 名           : vl53l0x_read(uchar reg)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向vl530x0l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reg
* 输    出                  : num
*******************************************************************************/
uchar vl53l0x_read(uchar reg)
{
    unsigned char num;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reg);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return num;
}
/*******************************************************************************
* 函 数 名           :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 函数功能                       :  将读出数据转换到数组当中
* 输    入           : lsb,msb
* 输    出                  : dat
*******************************************************************************/
short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
    return ((msb & 0xFF) << 8) | (lsb & 0xFF);
}
/*******************************************************************************
* 函 数 名           :  date()
* 函数功能                       :  进行数据的读取与转换,将数据处理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dist
*******************************************************************************/
unsigned char date()
{
        uchar val = 0;
//        uchar vall;
        int cnt = 0;
                        vl53l0x_send(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1);
                while (cnt < 100)                                      ///检测数据是否传输正常
                {
      delay_ms(10);
      val = vl53l0x_read(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if (val & 0x01) break;
      cnt++;
    }
                 gbuf[0]=vl53l0x_read(0x14);
                 gbuf[7]=vl53l0x_read(0x14+7);
                 gbuf[6]=vl53l0x_read(0x14+6);
                 gbuf[9]=vl53l0x_read(0x14+9);
                 gbuf[8]=vl53l0x_read(0x14+8);
                 gbuf[11]=vl53l0x_read(0x14+11);
                 gbuf[10]=vl53l0x_read(0x14+10);
     acnt = makeuint16(gbuf[7], gbuf[6]);
     scnt = makeuint16(gbuf[9], gbuf[8]);
     dist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
//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gbuf[0] & 0x78) >> 3);
//                         if(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11&&dist>20&&dist<1200)
//                        {
//                                vall=dist/10000;
//                    OLED_dan(8*0,0,vall+16);
//                    vall=dist%10000/1000;
//                    OLED_dan(8*1,0,vall+16);
//                    vall=dist%1000/100;
//                    OLED_dan(8*2,0,vall+16);
//                    vall=dist%100/10;
//                    OLED_dan(8*3,0,vall+16);
//                    vall=dist%10/1;
//                    OLED_dan(8*4,0,vall+16);
//                        }
                        return  dist;             //该数组为五位
}
void main()
{

        while(1)
        {
    date();
        }
}

网友A:
不错,正好要用到这个测距。

网友B(2019-12-04):
很好,正在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C:
里面的   CY   是什么意思呢,也没见在那个地方定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正好要用到这个测距。

我直接编译怎么一直出错呢

网友D(2021-03-02):
也想用类似51的程序,但里面的寄存器定义哪份文件看得到?

网友E:
这个很好,激光测距很实用

网友F:
好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G(2021-07-27):
你好,里面的YC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测出来的数据是哪一个

网友I:
这个程序里面用的显示模块是12864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测出来的数据是哪一个

您好,请问显示模块您用的是哪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编译怎么一直出错呢

您好,请问,这个显示模块用的是哪个?

网友J(2021-10-07):
谢谢分享。要改一下CY

网友K(2022-02-15):
666.我也正好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K(2022-03-24):
CY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L(2023-08-02):
引用 网友G:
你好,里面的YC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PSW状态寄存器里面的高位进位标志位。你写的这个应该是IIC总线协议里面的。SDA是数据标志位,CY每次溢出的数据都付给它,一共写8次。

网友M:
VL53L0X  这激光测距,在范围内,重复精度大概多少?

网友N:
某一个宝买了个模组回来,写了代码测试了下,大概在3-4MM误差,反应速度还可以,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
另外代码里有几个小问题:
1.CY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单片机状态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各位对应换成自己单片机对应的进位标志位即可。
2.有的单片机的I/O输入输出需要自己切换,实例代码里面的读取函数,没有该方面的说明,自己用的时候需要自己手动切换SDA为输入,再读取数据。

网友O(2023-10-11):
引用 网友N:
某一个宝买了个模组回来,写了代码测试了下,大概在3-4MM误差,反应速度还可以,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 ...

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最近准备搞个测试角度案子,打算用到激光模块测距,苦于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P(2023-12-20):
引用 网友F:
好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请问你有没有基于51的这个测距模块的代码文件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某一个宝买了个模组回来,写了代码测试了下,大概在3-4MM误差,反应速度还可以,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Q(2024-03-15):
引用 网友N:
某一个宝买了个模组回来,写了代码测试了下,大概在3-4MM误差,反应速度还可以,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 ...

代码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某一个宝买了个模组回来,写了代码测试了下,大概在3-4MM误差,反应速度还可以,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 ...

误差是针对金属、木板类硬质类材料的吧,,,针对液体类,精度会变化多大???

网友R:
做出的产品如何使用??

网友M(2024-10-09):
tb上有好多卖的,,,还没下手测一下

网友S:
请问,这个调长距离,高精度,高速的这三个模式的寄存器是什么呀?

网友O(2025-02-19):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分享一下资料,最近准备搞个测试角度案子,打算用到激光模块测距,苦于没有相关资料

我也是准备做个测试角度的小玩意,兄弟,有资料和例程的话分享下,谢谢

网友M:
  重复精度,和材质有关吧?

网友T(2025-04-21):
我有点不懂,测量到40以下就不会测量到数据,要怎么弄才能测到0-1000,而不是40-1000

网友U(2025-06-18):
使用RTX51操作系统时 与delay不会有冲突吧

网友U:
[17:23:55.269]接收←val = 0x00005f00
                    [状态码:2817] 距离:8960mm | 信号强度:52993 | 原始值:0x2323

[17:23:56.373]接收←val = 0x00005f01
                    [状态码:2816] 距离:27392mm | 信号强度:2304 | 原始值:0x6B23

[17:23:57.465]接收←val = 0x00005f00
                    [状态码:2816] 距离:53760mm | 信号强度:40704 | 原始值:0xD223

[17:23:58.576]接收←val = 0x00004f00
                    [状态码:2335] 距离:65025mm | 信号强度:5151 | 原始值:0xFE23
我这测量的数据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