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下关于ssd1306数据手册中"设置高开始列地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01):
1. 通过命令B0hB7h来设置目标显示位置的页开始地址
2. 通过00h~0Fh来设置低开始列地址的指针
3. 通过命令10h~1Fh来设置高开始列地址
比如说,如果页地址设置为B2h,低列地址是03h高列地址为00h,那么就意味着开始列是PAGE2SEG3.RAM访问指针的位置如下图所示。输出数据字节将写到RAM3的位置。

网友A(2020-11-12):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不明白, 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不明白, 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帖子解释过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1673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