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蓝牙控制模块化编程

楼主(2019-08-01):
  感谢51黑论坛给予我的帮助,我自己总结了前辈们的代码,写了一个42步进电机蓝牙控制的代码,能实现前后左右控制;寻迹,避障lcd1602显示功能还不齐全。

#include "42moto.h"
#include "lcd1602.h"
/**********************************************
*              IO设置
*
*
*************************************************/
/**************红外引脚定义*******************/

sbit HY_R = P1^4;   //右边红外传感器定义
sbit HY_Z = P1^5;   //中间红外传感器定义
sbit HY_L = P1^6;   //左边红外传感器定义
/*************寻迹引脚定义*******************/
sbit XJ_R = P1^0;   //右边寻迹传感器定义
sbit XJ_Z = P1^1;   //中间寻迹传感器定义
sbit XJ_L = P1^2;   //左边寻迹传感器定义
/************电机控制引脚定义*****************/
//sbit ENA_R   = P1^2;   // 右电机使能
sbit PUL_L   = P2^0;     // 左电机脉冲
sbit DIR_L   = P2^2;     // 左电机方向
sbit PUL_R   = P2^3;     // 右电机脉冲
sbit DIR_R   = P2^4;     // 右电机方向
//sbit ENA_L = P2^2;     // 左电机使能
#define MotorTabNum 5
unsigned char T0_NUM;
signed char g_MotorNum = 0;
unsigned char MotorTab[6] = {6, 5, 4, 3, 2, 1};
void T0_Init();//中断定义
void delay(xms);
void hongwai(void);
void xunji(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5-100)/256;  // 1ms
        TL0 = (65535-100)%256;
        EA = 1;
        ET0 = 1;

}
////延时n毫秒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int i=0,j=0;
//    for(i=0;i<n;i++)
//        for(j=0;j<123;j++);
//}

/*************定时器中断************************/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TR0 = 0;
        TH0 = (65535-100)/256;
        TL0 = (65535-100)%256;
                T0_NUM++;
        if(T0_NUM >= MotorTab[g_MotorNum])        // 增加按键g_MotorNum++   减小按键g_MotorNum--
        {
                T0_NUM = 0;
//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
/******42步进电机运动函数*******************************
DIR_R  ^= 1;   //=1后退
DIR_R  ^= 1;
DIR_L  ^= 0;   //=0前进
DIR_L  ^= 0;
因为两边电机的安装是一样的,所以DIR的方向有所不同
可以根据该电机接线的方式改变电机的方向
***********************************************/
void RUN(void)   //前进
{

        DIR_R ^= 0;     //右前进
    DIR_L ^= 0;     //左后退就是前进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void RIGHT(void)//右转
{

    DIR_L ^= 1;    //右转,就让左边的电机前进,右边后退
    DIR_R ^= 0;     //右前进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void LEFT(void)  //左转
{
  DIR_L ^= 0;     //左后退就是前进
   DIR_R ^= 1;  //左转,就让右边前进,左边后退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void BACK(void) //后退
{

        DIR_R ^= 1;    //这里就和前进相反就可以了
    DIR_L ^= 1;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void STOP(void) //停止
{
  EA=0;  //让所有中断都关闭,
  PUL_R =PUL_R^0x00;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0;          //   输出脉冲
}
/********************按键控制*********************/
//void anjian()
//{
//
//}

/********************寻迹传感控制*********************/

void hongwai(void)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1&&HY_Z==1&&HY_L==1)//都没有信号就前进
                if(HY_R==1&&HY_Z==1&&HY_L==1)//都没有信号就前进
           {
                EA=1;
                //lcd_init1(); //显示RUN运行
     DIR_R ^= 0;     //右前进
    DIR_L ^= 0;     //左后退就是前进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TR0 = 1;
        }

        else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0&&HY_Z==1&&HY_L==1)//右边有信号说明右障碍物,所以电机停止1S,然后后退1S,左电机后退,右电机转动
     {
         // lcd_init2();
          DIR_L ^= 1;    //右转,就让左边的电机前进,右边后退
    DIR_R ^= 0;     //右前进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1&&HY_Z==1&&HY_L==0)//左边有信号说明左障碍物,所以电机停止1S,然后后退1S,右电机后退,左电机转动
     {

                // lcd_init3();
        DIR_L ^= 0;    //右转,就让左边的电机前进,右边后退
       DIR_R ^= 1;     //右前进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1&&HY_Z==0&&HY_L==1)//中间有信号就后退
     {
                // lcd_init4();
               DIR_R ^= 1;    //这里就和前进相反就可以了
    DIR_L ^= 1;
    PUL_R =PUL_R^0x01;          //   输出脉冲
    PUL_L =PUL_L^0x01;          //   输出脉冲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0&&HY_Z==0&&HY_L==0)//当然全部有信号就停止
     {
                 //lcd_init5();
                 EA=0;
     }
   }
}

/*************************寻迹传感控制**********************/

void xunji(void)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HY_R==1&&HY_Z==1&&HY_L==1)//都没有信号就前进
                if(XJ_R==1&&XJ_Z==1&&XJ_L==1)//都没有信号就前进
           {
                EA=1;
                lcd_init1(); //显示RUN运行
        delay(10);   // 软件延时消抖
                RUN();
                TR0 = 1;
        }

        else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XJ_R==0&&XJ_Z==1&&XJ_L==1)//右边有信号说明右障碍物,所以电机停止1S,然后后退1S,左电机后退,右电机转动
     {
          lcd_init2();
        delay(10);   // 软件延时消抖
                 RIGHT();

     }
……………………

楼主:
小车的 照片

网友A:
好用,学习蓝牙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