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3V升4V的尽量高效的电路

楼主(2019-08-01):
求一个DC3V升4V的尽量高效的电路,平均电流60ma,瞬间峰值电流400ma,求大佬推荐一个。

网友A:
我就在想,你要一个4V的电压干嘛呢?
要么是4.20V,要么是5V
想要效率高的,TI器件的升压效率是还可以的,但电路和成本会高一点

网友B:
用同步整流可以做到95%以上

网友C:
可以先升到5v在降压到4V,没有直接升至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