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舵机SG90驱动程序

楼主(2019-08-01):
        本人是初学单片机,若有不到之处,希望大家积极指出,共同学习                         下面说一下驱动舵机SG90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1.了解舵机基本运动机理
    舵机内部结构及运动原理详细解析
       (重要的是看舵机运动原理)

2.注意我们使用的是模拟舵机(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驱动方法不同)
     模拟舵机:需要不断的发送PWM信号,才可旋转到指定位置。
    数字舵机:只需给一个PWM信号,即可旋转到指定位置。

3. 使用PWM信号控制—详细代码如下
/***************************************************
/*舵机控制
/*开关K1控制顺时针旋转  开关K2控制逆时针旋转
/*每次旋转角度由定时器1控制 定时器周期越短 精度越高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sbit k1=P3^0;        //k1顺时针旋转
sbit k2=P3^1;        //k2逆时针旋转

uchar count=0;
uchar n=14;                //初始位置-在90°附近

void delay5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ms();
          if(k1==0)
          {
             while(k1==0); //判断当键盘松开时
                   if(n<=25) n++;//判断是否旋转到180°
                 else n=26;
          }
  }
    if(k2==0)
  {
            delay5ms();
          if(k2==0)
          {
             while(k2==0); //判断当键盘松开时
                   if(n>=6) n--; //判断是否旋转到0°
                 else n=5;
          }
  }
}

void InitTimer()//0.1ms 12Mhz
{
    TMOD = 0x01;
    TH0 = 0xFF;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InitTimer();
        while(1)
        {
          ke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 = 0xFF;
    TL0 = 0x9C;
        count++;
        if(count<=200)
        {
           if(count<=n)
           {
                      pwm=1;
           }
           else
           {
                      pwm=0;
           }
        }
        else
        {
           count=0;
           pw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