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初级双绕组与次级双绕组

楼主(2019-08-01):
这两种开关电源 变压器的应用有什么区别 ?一个初级是双绕组,一个次级是双绕组?它们应该都是反激式变压器吧?!!? 求大神 分析下整个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就这两种开关变压器而言不存在初级双绕组的说法,初级只有一个绕组,只是次级双绕组的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B:
采用什么样的开关变压器是由振荡ic及电路决定的

网友C:
实物绕制是一样的,只是原理图上的画法不一样,原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