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3+讯飞语音合成模块XFS5152代码

楼主:
HC-SR03:可测量2cm~4m之间的距离
stm32f103将超声波测量得到的距离信息进行处理并发送给语音合成模块
XFS5152语音合成模块对距离信息进行播报
答主自写,为电子设计竞赛做的准备

/*2019-7-13 超声波测试模块 HC-SR04*/
/*2019-7-15 语音测试模块   XFS5152*/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2.h"
#include "Soni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32  Distance;
float str[200]; // 字符串暂存

uint8_t number_detect(uint16_t number);
char *show(uint16_t distance);
void number_apart(uint16_t number);
void my_str_cat(char *a, char *b);//实现指针中的数据连接

int a;
int b;
int c;

int main(void)
{
        char *p;
        char *fasong;//发送给STC单片机的结果

        p="{x10bfd00080100bfaacabcc1cb4f08}";//测试语音用例

        ILI9341_Init ();          //LCD 初始化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BLUE,WHITE);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     ultrasonic rangefinder    ");

        SysTick_Init();

        USART1_Config();                                        /* 初始化USART1 */
        USART2_Config();          /* 初始化USART2 */

        TIM2_Config();                                                 /* 定时器TIM2初始化 */
        TIM6_Init();                                //TIM6 Init
        Sonic_Init();                                 //Sonic_Init

        printf("欢迎使用野火STM32开发板!\r\n");

        while(1)
        {
                Delay_ms(1000);

                /*串口显示*/
                printf("The Distance is:%d cm\r\n",Distance);
                /*LCD显示*/
                sprintf((char *)str,"        DISTANCE = %3d cm ",Distance);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5),(char*)str);

                fasong=show(Distance);

                printf("合成结果为:%s\r\n",fasong);

          Usart_SendString(USART2,fasong);

        }
}
/******************* (C) COPYRIGHT 2019 *****END OF FILE************/

char* show(uint16_t distance)
{

         uint8_t num;
         char prefix1[100]={'{','x','1'};
         char *prefixp1=prefix1;//前缀1:开始标志

         char prefix2[100]={'1','4'};
         char *prefixp2=prefix2;    //前缀2:总帧长,默认为22

         char prefix3[100]={'f','d','0','0'};
         char *prefixp3=prefix3;//前缀3

   char prefix4[100]={'1','1'};
         char *prefixp4=prefix4;    //前缀4:数据帧长,默认为19

         char prefix5[100]={'0','1','0','0'};
         char *prefixp5=prefix5;     //前缀5

         char suffix[100]="4f08}";     //后缀
         char *suffixp=suffix;

         char datage[100]="30";         //距离数值个位
   char *datagep=datage;

         char datashi[100]="31";         //距离数值十位
   char *dataship=datashi;

         char databai[100]="31";         //距离数值百位
   char *databaip=databai;

         char juli[50]="b5b1c7b0bee0c0ebceaa"; //提示1:当前距离为
         char *julip=juli;

         char limi[50]="c0e5c3d7";         //提示2:厘米
         char *limip=limi;

         char play[100]="";         //最后结果
   char *playp=play;

         char shi[50]="caae";
         char *ship=shi;          //十

         char bai[50]="b0d9";
         char *baip=bai;          //百

         num=number_detect(distance);//数据位数检测
   number_apart(distance);     //数据每位分离

    //测试用例:{x1 06  fd  00  03        01        00        30        4f         08} 成功
                //播放结果:0
   printf("num=%d \r\n",num);
         printf("a=%d   b=%d   c=%d \r\n",a,b,c);

                 if(num==1){

                 if(c==0) strcpy(datage,"30");    //数字转化成字符
     else if(c==1) strcpy(datage,"31");
                 else if(c==2) strcpy(datage,"32");
                 else if(c==3) strcpy(datage,"33");
                 else if(c==4) strcpy(datage,"34");
                 else if(c==5) strcpy(datage,"35");
                 else if(c==6) strcpy(datage,"36");
                 else if(c==7) strcpy(datage,"37");
                 else if(c==8) strcpy(datage,"38");
                 else if(c==9) strcpy(datage,"39");

                my_str_cat(playp,prefixp1);

          my_str_cat(playp,prefixp2);

          my_str_cat(playp,prefixp3);

                my_str_cat(playp,prefixp4);

                my_str_cat(playp,prefixp5);

                my_str_cat(playp,julip);

                my_str_cat(playp,datage);

                my_str_cat(playp,limip);

                my_str_cat(playp,suffix);

                printf("得到结果为:%s\r\n",play);

                printf("得到结果指针为:%s\r\n",playp);

                }

                else if(num==2){

                        strcpy(prefix2,"17");
                        strcpy(prefix4,"14");

     if(b==1) strcpy(datashi,"31");
                 else if(b==2) strcpy(datashi,"32");
                 else if(b==3) strcpy(datashi,"33");
                 else if(b==4) strcpy(datashi,"34");
                 else if(b==5) strcpy(datashi,"35");
                 else if(b==6) strcpy(datashi,"36");
                 else if(b==7) strcpy(datashi,"37");
                 else if(b==8) strcpy(datashi,"38");
                 else if(b==9) strcpy(datashi,"39");

                 if(c==0){
                         strcpy(datage,"");
                         strcpy(prefix2,"16");
                         strcpy(prefix4,"13");
     }                         //数字转化成字符
     else if(c==1) strcpy(datage,"31");
                 else if(c==2) strcpy(datage,"32");
                 else if(c==3) strcpy(datage,"33");
                 else if(c==4) strcpy(datage,"34");
                 else if(c==5) strcpy(datage,"35");
                 else if(c==6) strcpy(datage,"36");
                 else if(c==7) strcpy(datage,"37");
                 else if(c==8) strcpy(datage,"38");
                 else if(c==9) strcpy(datage,"39");

                my_str_cat(playp,prefixp1);

          my_str_cat(playp,prefixp2);

          my_str_cat(playp,prefixp3);

                my_str_cat(playp,prefixp4);

                my_str_cat(playp,prefixp5);

                my_str_cat(playp,julip);

                my_str_cat(playp,datashi);

                my_str_cat(playp,shi);

                my_str_cat(playp,datage);

                my_str_cat(playp,limip);

                my_str_cat(playp,suffix);

                printf("得到结果为:%s\r\n",play);

                printf("得到结果指针为:%s\r\n",playp);

                }
                else if(num==3){

                        strcpy(prefix2,"1a");
                        strcpy(prefix4,"17");

                 if(a==1) strcpy(databai,"31");
                 else if(a==2) strcpy(databai,"32");
                 else if(a==3) strcpy(databai,"33");

     if(b==1) strcpy(datashi,"31");
                 else if(b==2) strcpy(datashi,"32");
                 else if(b==3) strcpy(datashi,"33");
                 else if(b==4) strcpy(datashi,"34");
                 else if(b==5) strcpy(datashi,"35");
                 else if(b==6) strcpy(datashi,"36");
                 else if(b==7) strcpy(datashi,"37");
                 else if(b==8) strcpy(datashi,"38");
                 else if(b==9) strcpy(datashi,"39");

                 if(c==0){
                         strcpy(datage,"");
                         strcpy(prefix2,"19");
                         strcpy(prefix4,"16");
                 }                 //数字转化成字符
     else if(c==1) strcpy(datage,"31");
                 else if(c==2) strcpy(datage,"32");
                 else if(c==3) strcpy(datage,"33");
                 else if(c==4) strcpy(datage,"34");
                 else if(c==5) strcpy(datage,"35");
                 else if(c==6) strcpy(datage,"36");
                 else if(c==7) strcpy(datage,"37");
                 else if(c==8) strcpy(datage,"38");
                 else if(c==9) strcpy(datage,"39");

                my_str_cat(playp,prefixp1);

          my_str_cat(playp,prefixp2);

          my_str_cat(playp,prefixp3);

                my_str_cat(playp,prefixp4);

                my_str_cat(playp,prefixp5);

                my_str_cat(playp,julip);

                my_str_cat(playp,databai);

                my_str_cat(playp,bai);

                my_str_cat(playp,datashi);

                my_str_cat(playp,shi);

                my_str_cat(playp,datage);

                my_str_cat(playp,limip);

                my_str_cat(playp,suffix);

                printf("得到结果为:%s\r\n",play);

                printf("得到结果指针为:%s\r\n",playp);

                }

                return playp;

}

uint8_t number_detect(uint16_t number)
{
uint8_t count=1;

while(number>=10)
{
  count++;
  number=number/10;
}
return count;
}

void number_apart(uint16_t number)
{
        a=b=c=0;
  if (number<10 && number>=0) c=number;
        else if(number<100 && number>=10){
                c=number%10;
                b=number/10;
        }
        else if(number<350 && number>=100){

                //number=186
                c=number%10;         //c=6,number=186
                number=number/10;    //number=18
                b=number%10;         //b=8
                number=number/10;    //number=1;
                a=number;
        }
}

void my_str_cat(char *a, char *b)
{
    while(*a !=0)a++;

    while(*b != 0){
                        *a=*b;
                        a++;
                        b++;
                }

    *a=0;

          //printf("a为%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