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单片机简易测心率制作(代码+详解)多动手,相信一次会比一次好,继续努力

楼主(2019-08-01):
每一次动手操作总会遇到很多困难,经历很多挫折,不过每次收获都很多,未来加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一、主要器材
       芯片5532、LM393、电容、电阻、51单片机
三、实验原理
通过红外对管检测血管舒张收缩情况,反应为电压的变化,经过放大滤波,输出电平到单片机,通过程序计算周期,再计算心率并在液晶上显示。

测量计算
设K个连续的动脉搏动所用时间为t(秒),在时间 t 内心率的平均值为n(次/分),则:
         n = 60K/t
为了能够控制用单片机计算机测定t值,我们利用脉动信号控制(在K个连续的脉搏周期内)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T0定时(定时1ms中断一次),工作寄存器对中断次数进行计数,然后读取计数值。设该计数值为N,于是有:
         t = 0.001N
把(2)带入(1)得到:
         n = 60k/0.001N =60000K/N
式(3)就是利用单片计算机测定心率值的数学模型(误差小于0.4%)。在该单片机系统中,K = 1~~9(用户可通过按键自行设置)。可测心率范围20次/分~~200次/分(N的范围:300~~30000)。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_DB  P0
unsigned long int fre;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char Flag2;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kai;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sbit   key_0=P3^1;
sbit   key_1=P3^0;
sbit   key_2=P3^2;
sbit   key_3=P3^3;
sbit   beep=P2^0;
unsigned char character[10]={0};
unsigned char character_1[]={"Heart Rate  "};
unsigned char character_2[]={"upper "};
unsigned char character_3[]={"lower "};
void displaym();
void displaym1();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_n(unsigned int n);
void clocktimer_init();

//--------------------------------------------------------------延时
void delay_n(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液晶显示
void LCD_init(void)//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液晶写命令函数
{
        LCD_DB=dat;
        LCD_RS=0;
        LCD_RW=0;
        LCD_E=1;
        LCD_E=0;
        delay_n(1);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_DB=dat;
        LCD_RS=1;
        LCD_RW=0;
        LCD_E=1;
        LCD_E=0;
        delay_n(1);
}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液晶显示一个字符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_disp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显示一个数字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48);
}

void dis_num(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LCD_write_command(0x01);
        character[0] = fre/1000;
        character[1] = fre/100%10;
        character[2] = fre/10%10;
        character[3] = fre%10;

        for(i = 0;i<10;i++)
        {
                 LCD_disp_char(i+0,1,character_1[i]);
        }

        for(i = 0;i<4;i++)
        {
                if(character[i]!=0)
                break;
        }

        k=4-i;
        for(j = 0;j<k;j++)
        {
            if(fre>40&&fre<120)
                LCD_disp_num(12+j,1,character[i++]);
        }

        if(Flag0==1)
         {
                 for(i = 0;i<5;i++)
            {
                     LCD_disp_char(i+0,2,character_2[i]);
             }
                displaym();
         }
         if(Flag0==2)
         {
                 for(i = 0;i<5;i++)
            {
                     LCD_disp_char(i+0,2,character_3[i]);
            }
                   displaym1();
         }

}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void clocktimer_init(void)
{
        TMOD=0x60;//计数器0和计数器1赋初值初始化
        TL1=0;
        TR1=1;
        ET1=1;
        RCAP2H=(65536-60000)/256;
        RCAP2L=(65536-60000)%256;
        TH2=RCAP2H;
        TL2=RCAP2L;
        ET2=1;
        TR2=1;
        EA=1;
}

void clock1(void) interrupt 3 //计数器1中断
{
        count++;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
{
        time++;
        TF2=0;
        if (time==200)
        {
           time=0;
           EA=0;
           fre=(count*256+TL1)*4;
           TL1=0;
           TH1=0;
           count=0;
           EA=1;
        }
}

void  key_scan()
{
         if(key_0==0)
         {
                 delay_n(50);
                if(key_0==0)
                {
                          while(key_0==0);
                    Flag0++;
                        while(Flag0>2)
                        Flag0=0;
                }
         }

         if(key_1==0)
         {
                 delay_n(100);
                if(key_1==0)
                {
                   if(Flag0==1)
                    {
                           Flag1++;
                           dis_num();
                        }
                   if(Flag0==2)
                        {
                           Flag2++;
                           dis_num();
                        }
                }
         }

         if(key_2==0)
         {
                 delay_n(100);
                if(key_2==0)
                {
                        if(Flag0==1)
                    {
                           Flag1--;
                           dis_num();
                        }
                   if(Flag0==2)
                        {
                           Flag2--;
                           dis_num();
                        }
                }
         }
         if(key_3==0)
  {
    delay_n(100);
     if(key_3==0)
     {
       while(key_3==0);
       kai=1-kai;
     }
  }
}

void displaym()
{
       LCD_write_command(0xc6);
       if(Flag1/200%10!=0)
       {
              LCD_write_data(Flag1/200%10+0x30);
           }
       else
           {
          LCD_write_data(' ');
           }

      if(Flag1/200%10==0&&Flag1/20%10==0)
          {
           LCD_write_data(' ');
          }
      else
          {
           LCD_write_data(Flag1/20%10+0x30);
          }

       LCD_write_data(Flag1/2%10+0x30);
}

void displaym1()
{
       LCD_write_command(0xc6);
       if(Flag2/200%10!=0)
       {
              LCD_write_data(Flag2/200%10+0x30);
           }
       else
           {
          LCD_write_data(' ');
           }

      if(Flag2/200%10==0&&Flag2/20%10==0)
          {
           LCD_write_data(' ');
          }
      e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