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板下的蓝牙模块BT06的测试程序,基于正点原子例程改编而来

楼主(2019-08-01):
由于在使用官方的例程在调试蓝牙模块的时候感觉不太顺心,因此自己对串口略作了研究,改编出了自己的一套BT06测试程序,这帖子在原子那边也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在下在这主要讲解几个我在测试过程中觉得需要的注意的点:
1.首先是蓝牙模块的设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进行配置即可。(相应的软件和参考资料文件里面也有)
2.发送AT指令配置时,要用到板载的TTL转串口,对于Mini板而言,其就是PA9,PA10旁边的TXD,RXD;
3.程序用到的是串口2,连接方法:PA2------RX(模块),PA3-------TX(模块);
4.我是基于手机下进行模块调试的,由于我的手机安装不了官方的调试软件,所以自己下了一个“蓝牙串口”的APP;

好了,就讲这么多了,感谢观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hc05.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key.h"

        //显示ATK-HC05模块的主从状态
void HC05_Role_Show(void)
{
        if(HC05_Get_Role()==1)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Master");        //主机
        else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Slave ");                                         //从机
}
//显示ATK-HC05模块的连接状态
void HC05_Sta_Show(void)
{
        if(HC05_LED)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Connected ");                        //连接成功
        else 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Disconnect");                                 //未连接
}
int main(void)
{
         char ch[200];
        u8 t,door=0,key=1;
        u8 len;
        u8 key_val;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ART2_Init(960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ALIENTEK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C05 BLUETOOTH COM TEST");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ATOM@ALIENTEK");

        LED1=0;

        while(1)
        {

            key=1;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USART2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D1=~LED1;       //串口数据接收指示灯
                        printf("您发送的消息成功!\r\n");
                        printf("消息为: ");
                        for(t=0;t<len;t++)
                        {
                                ch[t]=USART2_RX_BUF[t];

                                USART2->DR=USART2_RX_BUF[t];
                                while((USART2->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c",ch[t]);
                        }
                        if((ch[0]=='O')&&(ch[1]=='K')&&(len==2))  //发送字符串OK可以控制是否进入串口2的发送测试模式
                        {
                                LED0=~LED0;
                                door=!door;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
                 if(door)      //数据发送测试
                        {
                                while(key)
                                {
                          key_val=KEY_Scan(0);
                          switch(key_val)
                          {
                                 case KEY0_PRES:u2_printf("This is KEY0!\r\n"),        LED0=~LED0,key=0;break;
                                 case KEY1_PRES:u2_printf("This is KEY1!\r\n"),        LED0=~LED0,key=0;break;
                                 case WKUP_PRES:u2_printf("This is WKUP!\r\n"),        LED0=~LED0,key=0;break;
                                 default:break;

                          }

                   }

                  }

  }

}

网友A(2020-10-22):
这个,我从CSDN,好例子网分别下了,都是同一个啊

网友B(2021-05-05):
实验现象是什么?

网友C:
这个感觉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