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6989单片机时钟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9-08-01):
我在使用msp430的库函数初始化时钟时总会产生一个中断,那个是什么中断呀,导致我一直初始化不成功!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CS_DCOCLK_SELECT,CS_CLOCK_DIVIDER_1 );//配置系统时钟

    PM5CTL0 &= ~LOCKLPM5;                           //解锁单片机io口

//   CS_bypassHFXT();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1 ,CS_DCOFSEL_4 );     //设置系统时钟16m
    delay(1);
    CS_turnOnSMCLK();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CS_DCOCLK_SELECT,CS_CLOCK_DIVIDER_1 );//配置辅助时钟

//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CS_DCOCLK_SELECT,CS_CLOCK_DIVIDER_1 );这个函数出来后就直接中断返回了,这是什么原因?
每次在调整返回中会触发中断,然后就这样了,这是什么情况
Break at address "0xfffa"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