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工程移植到STM32f103 RTT-RTC做TICK 串口DMA接收源程序

楼主(2019-08-01):
       初学RT-Thread,官网给的历程大多是HAL库版本的,原来做的项目中都是用的固件库,底层驱动移植起来相当麻烦,于是网上找资料动手移植起来,实现功能:①线程中LED闪烁;②软件定时器回调函数打印“timer1 is timeout”;③串口DMA接收数据,邮箱实现线程同步(信号量本已实现,为了验证邮箱实现同样的功能,屏蔽)并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平台: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包含的头文件
*************************************************************************
*/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string.h>

/*
******************************************************************
*                               变量
******************************************************************
*/
/* 定义线程控制块 */
static rt_thread_t usart_thread = RT_NULL;

/* 定义线程控制块 */
static rt_thread_t led1_thread = RT_NULL;

/* 定义信号量控制块 */
rt_sem_t test_sem = RT_NULL;

/* 邮 箱 控 制 块 */
struct rt_mailbox mb;
/* 用 于 放 邮 件 的 内 存 池 */
static char mb_pool[128];

/* 定 时 器 的 控 制 块 */
static rt_timer_t timer1;

/************************* 全局变量声明 ****************************/
/*
* 当我们在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全局变量。
*/

/* 相关宏定义 */
extern char Usart_Rx_Buf[USART_RBUFF_SIZE];

/*
*************************************************************************
*                             函数声明
*************************************************************************
*/
static void usart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static void timeout1(void *parameter);

/*
*************************************************************************
*                             main 函数
*************************************************************************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rt_err_t result;
        /*
         * 开发板硬件初始化,RTT系统初始化已经在main函数之前完成,
         * 即在component.c文件中的rtthread_startup()函数中完成了。
         * 所以在main函数中,只需要创建线程和启动线程即可。
         */

        /* 创建一个信号量 */
        //test_sem = rt_sem_create("test_sem",/* 消息队列名字 */
          //               0,     /* 信号量初始值,默认有一个信号量 */
         //                RT_IPC_FLAG_FIFO); /* 信号量模式 FIFO(0x00)*/
        //if (test_sem != RT_NULL)
        //rt_kprintf("信号量创建成功!\n\n");

        /* 初 始 化 一 个 mailbox */
        result = rt_mb_init(&mb,
                                        "mbt", /* 名 称 是 mbt */
                                        &mb_pool[0], /* 邮 箱 用 到 的 内 存 池 是 mb_pool */
                                        sizeof(mb_pool) / 4, /* 邮 箱 中 的 邮 件 数 目 , 因 为 一 封 邮
                                        件 占 4 字 节 */
                                        RT_IPC_FLAG_FIFO); /* 采 用 FIFO 方 式 进 行 线 程 等 待 */
        if (result != RT_EOK)
        {
                rt_kprintf("init mailbox failed.\n");
                return -1;
        }

        usart_thread =                          /* 线程控制块指针 */
        rt_thread_create( "usart",              /* 线程名字 */
                          usart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512,                 /* 线程栈大小 */
                          2,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 启动线程,开启调度 */
        if (usart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usart_thread);
        else
            return -1;

    led1_thread =                          /* 线程控制块指针 */
    rt_thread_create( "led1",              /* 线程名字 */
                      led1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512,                 /* 线程栈大小 */
                      3,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 启动线程,开启调度 */
   if (led1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ead);
    else
        return -1;

        /* 创 建 定 时 器 1 周 期 定 时 器 */
        timer1 = rt_timer_create("timer1", timeout1,
                                                        RT_NULL, 2500,
                                                        RT_TIMER_FLAG_PERIODIC);
        /* 启 动 定 时 器 1 */
        if (timer1 != RT_NULL)
                rt_timer_start(timer1);

}

/*
*************************************************************************
*                             线程定义
*************************************************************************
*/
static void usart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err_t uwRet = RT_EOK;
  char *str;
    /* 任务都是一个无限循环,不能返回 */
  while (1)
  {
                //uwRet = rt_sem_take(test_sem,        /* 获取串口中断的信号量 */
                        //-1);           /* 等待时间:0 */
    uwRet=rt_mb_recv(&mb, (rt_uint32_t *)&str, RT_WAITING_FOREVER);

    if(RT_EOK == uwRet)
    {
      //rt_kprintf("收到数据:%s\n",Usart_Rx_Buf);
      rt_kprintf("收到数据:%s\n",str);
      memset(Usart_Rx_Buf,0,USART_RBUFF_SIZE);/* 清零 */
    }

  }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LED1_ON;
         rt_kprintf("LED1_ON\r\n");
        rt_thread_delay(5000);   /* 延时500个tick */

        LED1_OFF;
         rt_kprintf("LED1_OFF\r\n");
        rt_thread_delay(5000);   /* 延时500个tick */
    }
}

/* 定 时 器 2 超 时 函 数 */
static void timeout1(void *parameter)
{
        rt_kprintf("timer1 is timeout\n");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