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在ssd1306 oled中怎么写数据啊,看了一天的数据手册也只会写命令不会s...

楼主(2019-08-01):
还有ssd1306不像lcd1602中有rom,字库这些东西吗,那个怎么写数据到gddram啊,我都快疯了;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傻子了,使用51驱动的

网友A:
ssd1306和SH1106的操作方法差不多是一样,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有点不同而已,其它的显示方法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初学8051时常用的12864和1602都是自带字库的,送一个ASCII码的数值过去就可以显示了
ssd1306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是不带字库的,只能通过绘图扫描的方式来进行显示,正常一个显示的过程至少是:1,输入页面地址,2,列地址的低位,3,列地址的高位,4,写入数据
这4个指令是一定要有的
你不要指望着随便看看就能看明白它的数据手册,真正实际操作是简单的,但数据手册至少是要用一个星期来看才行的,不要太着急,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1306和SH1106的操作方法差不多是一样,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有点不同而已,其它的显示方法是一样的,一模 ...

谢谢,但是能请问下这个列地址的高位是什么意思吗?我看着数据手册都有点懵懵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ssd1306没有字库OLED是这样显示  1:要先初始化OLED,这个程序网上有,如果是C的话就很多,代码复制就可以了
2:输入页面地址,在ssd1306中,是用像上面图片那种方式显示的,而输入页面地址是这样的:先输入“写入页面地址”指令,然后再输入页面的地
3:输入开始的第0列的地址
4:输入要在已经设定好的页面和列显示一行。就是上图中英文”S“的第一个竖行,
5:然后还要再显示7次,一个”S“就显示出来了

列分为高位低位,那是要显示汉字才这样的,英文是8*8的内存,而汉字是要用16*16的内存

网友B(2020-04-09):
楼主会了吗,我也有点搞不懂

网友C:
厂家生产的12864大部分都类似,这个必须理解。他们有有苦衷的,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是对的!
页(page)地址一般用4位来确定,因为页码0~7页,4位够了。注意不可定位到0~63的某行,只能确定页。行由数据来定位,0x01或0x80是第0行。
列地址的高位问题:列一般用8位来确定,因为列要从0~127(实际一般是132列,132  是bin 1000 0100)列,所以列地址要用8位来确定,把列地址分高4+低4共8位的方式,是为了统一命令、数据的方式,每次通讯是8位,8位指令8位地址、8位数据,这样便于写程序、节约空间。

网友D(2020-06-18):
很棒,跟着楼主的贴子,我有点看明白了

网友E(2020-10-24):
加我,我也刚摸透这个屏幕。可以操控程序画点,线等等了,正在研究显示英文字母,难度有点大,ssd1306 不带字库,字母都需自己取模

网友F(2021-02-28):
谁能分享一下SSD1036中文数据手册啊。我在网上找不到资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谁能分享一下SSD1036中文数据手册啊。我在网上找不到资源

本论坛搜索框输入   oled

网友H:
给个例子吧,带英文字库,STM32cubeIDE的

STM32cuble 带存储 显示

网友I(2021-04-20):
引用 网友A:
ssd1306和SH1106的操作方法差不多是一样,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有点不同而已,其它的显示方法是一样的,一模 ...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SSD1306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