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 用stcisp烧录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检查串口是否存在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

楼主(2019-08-02):
win10系统 用stcisp烧录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检查串口是否存在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A:
1.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软件打开相同的串口。
2.到设备管理器 检查你开发板com口是不是和烧录软件选择的com口一.
3.更换一个串口软件,测试一下是否真的不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B:
这个是win10的安全系统问题,win8就已经出现了,是驱动的问题,你在那个宝找15的最小系统板,下载它的资料,里面一般会有驱动,安装了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