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手学习单片机这样的技术,先看书还是先看教程视频?

楼主(2019-08-02):
单选投票,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03% (1)
24.24% (8)
72.73% (2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先看视频比较好,生动的演示具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网友A:
我觉得看书和视频相结合,提高快一些

网友B:
相结合吧。书可能理论化的知识会比较多,但是对于系统学习 我觉得很不错。视频的话会更加生动,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C:
先看C语言,再拿着单片机 的书和开发板跑程序,最后再买点模块来做点东西!

网友D:
建议刚开始先看宽泛的,依葫芦画瓢,然后再反复看,多做项目,做多了慢慢又会更深入理解

网友E:
都一样的,书可以讲的很细,看不仔容易漏重点,视频会挑重点讲

网友F:
看视频学习的好处是会让你感觉掌握了,但是实际自己没有怎么动脑,学而不思则罔(学习但是没有思考,最终什么也没有收获)。最可靠的方式,也是最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程序,再自己手打出来,逼迫自己动脑。多提出一些问题,多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就行,那样做就不行的,

网友G:
我也是新手,看书后在看视频感觉比较踏实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看法,往往看了视频觉得就不想动手。而不动手就没兄啊过。

网友I:
直接去改写一个相关视频的程序,再去看此视频。亲测有效

网友J:
单看书会比较枯燥  和视频相结合会更有效果

网友K:
先看视频入门,掌握基本的操作之后,就不要看视频了,那样会拉低效率,结合数据手册和一些资料就可以自己上手去写程序。

网友L:
看书,看视频加改他提供的例程一起,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M:
我觉得先看书学好C语言,在看视频学习那些单片机,可以先从51学起,比较简单,好入门

网友N:
看书有助于加深理解,看视频有助于掌握重点两者结合最好

网友O:
感觉最好边看书边动手实践比较好,只有应用起来才能学会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先看视频比较好,生动的演示具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书和视频结合比较好,光看书很枯燥。光看视频有些概念累的东西不容易理解

网友Q(2020-07-26):
相结合更好吧

网友R:
读书和观看视频是等效的,这取决于您感到更舒适和有效。

网友S:
看视频教程可以更快上手,看书可以对原理有个深入了解,建议先看视频教程,并结合实际动手操作,可以更快体会到单片机开发的乐趣。想要更深入了解,后期看书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