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9833,MCP4725和AD603模块的频率幅值可控的闭环放大电路

楼主(2019-08-02):
AD603模块,AD9833  DDS信号发生器芯片(产生频率可调信号),MCP4725   12位DAC芯片(控制AD603输出最大值),STM32F103RCT6  正点原子mini板。代码很简单,调用直接复制HARDWARE文件下同名文件夹即可。
内含芯片资料,模块那个宝有。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连线

实物连线

波形

波形

频率幅值改变后波形

频率幅值改变后波形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9833.h"
#include "MCP4725.h"

int main(void)
{
        u8 t=0;
  static unsigned int freq,votage,vou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AD9833_Init_GPIO();
        MCP4725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0=0;                                        //点亮LED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LED0=!LED0;
                                freq+=10000;
                                break;
                        case KEY1_PRES:
                                LED1=!LED1;
                          vout+=1;
                                votage=(vout*4096)/5;
                                break;
                        case WKUP_PRES:
                                LED0=!LED0;
                                LED1=!LED1;
                                freq=0;
                                votage=0;
                                vout=0;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AD9833_WaveSeting(freq,0,SIN_WAVE,0 );//100KHz,        频率寄存器0,正弦波输出 ,初相位0 */
          //AD9833_WaveSeting(1000.5,0,TRI_WAVE,0 );//1.0005KHz,频率寄存器0,三角波输出 ,初相位0
          //AD9833_WaveSeting(1000000,0,SQU_WAVE,90);        //1MHz,                频率寄存器0,方波输出         ,初相位90 */
          //AD9833_WaveSeting(100000,0,SIN_WAVE,0 );//100KHz,        频率寄存器0,正弦波输出 ,初相位0 */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votage);

        }
}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啊,没看懂

网友A:
votage是DC值呢,还是电压(mv为单位)值,也就是如果votage是3724,那么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tage是DC值呢,还是电压(mv为单位)值,也就是如果votage是3724,那么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votage不是输出电压,vout才是DC的值,示波器上显示的最大值就是vout,万用表测出来的跟示波器最大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啊,没看懂

接线的话,是2部分引脚分别驱动2个芯片,ADC603模块是外部供电,把DAC芯片输出脚接到模块电压自动控制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tage是DC值呢,还是电压(mv为单位)值,也就是如果votage是3724,那么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vout有一个计算公式,根据芯片手册公示逆推出来的,很简单

网友A(2019-10-23):
楼主,是这样吗?那你的VDD是3.3V,还是5V

网友B(2020-05-07):
这个AD9833是模拟spi还是硬件spi啊?

网友C:
这个可以调整幅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