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高度怎么测量?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9-08-02):
大佬们,有没有一种传感器是能够检测液面高度的,要求是检测量杯里的水?那么小的面积怎么测量?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测量出液面高度,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A:
水位传感器

网友B:
光电检测技术是一种非接触测量的高新技术,它以激光、红外、光纤等现代光电器件为基础,通过对载荷信息的光辐射进行检测,即通过光电检测期间接受光辐射并转换为电信号,由输入电路、放大滤波等检测电路提取有用信息,再经A/D变换接口输入微型计算机运算、处理,最后显示或打印输出所需检测物体的几何量或物理量等参数。

网友C:
利用超声波的反射可检测到液面高度

网友D:
超声波好像就可以,好像还很适合,其他的看看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E:
如果是做来玩的,可以考虑称重传感器,换算即可知道液面高度

网友F:
分享一个链接,很详细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
也蛮简单,精确度也还可以

网友H:
有专门的也为传感器

网友I:
朋友!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上个月亿光原厂工程师给我推荐了一款他们最新的光电传感器专门用来测试液体的高度,还带内部信号放大功能。你可以联系亿光原厂问下。具体信号资料在办公室。今天放假,只能你自己问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考虑用超声波来做,看看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上个月亿光原厂工程师给我推荐了一款他们最新的光电传感器专门用来测试液体的高 ...

我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