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冰箱“冷冻能力”请教。

楼主(2019-08-02):
    某同一型号冰箱的压缩机功率是90瓦,“冷冻能力”新国标是“3公斤/12小时”,旧国标是“6公斤/24时”(不同时期产品名牌标注的)。“冷冻能力”是不是存在着这种换算关系?
    另一品牌冰箱的压缩机功率是110瓦。冷冻能力是,“4公斤/24小时”(旧国标)。
    就压缩机功率来讲后者功率大于前者,而冷冻能力明显低于前者是不是说明后者的压缩机效率低于前者?

网友A:
看一下冰箱外壳贴的能效比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冰箱外壳贴的能效比标签

“效能比”?没这个参数呀?

网友B:
不光要看压缩机效率,还得看具体冷媒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要看压缩机效率,还得看具体冷媒是什么情况~

一般冰箱制冷剂都一样吧?只是量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要看压缩机效率,还得看具体冷媒是什么情况~

不管怎么说,冷冻能力和输入功率(耗电量)是有重要关系的。如果我说的新旧冷冻能力标准换算没错的话。

网友C: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公司大致都有这个换算的对比,这也是为啥有的卖的贵有的卖的便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