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万向车源程序

楼主(2019-08-02):
#include "stm32f10x.h"   // 相当于51单片机中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bsp_moto.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exti.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OI2C.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sp_servo.h"
#include "bsp_dma.h"
long int Target_A,Target_B,Target_C;     //电机目标值
long int Motor_A,Motor_B,Motor_C;        //电机PWM变量
int  Vx,Vy,Vz;     //车子三轮的速度
float GYROA=0.004;
float Pitch,Roll,Yaw,Move_X,Move_Y,Move_Z;   //三轴角度和XYZ轴目标速度  3200

int time;  //小车转度数计时变量

int control_flag=0;    //小车的行驶4个状态的控制量
int mode_flag=1;         // 小车模式的控制量,1为自动,0为手动
char position ='0';         //小车当前的状态。
                            //小车忙不忙,如果小车在运动,上位机第四部分禁止发数据,只有小车空闲时,上位机第四部分才能给我发数据,
                                                                                        //  用字符‘1’代表忙,字符‘0’代表空闲.

char commend[11]={'\0'};  //接受手动命令的数组

/*手动控制关闭,前进,后退,顺时针转90度,逆时针转90度,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int  off=0,forward=0,backward=0,clockwise_90=0,anticlockwise_90=0,clockwise=0,anticlockwise=0;

char send_data[63]={'\0'};   //发送数据的数组
double frequency_B,count_B,sum_B=0;
//char wifi_flag=0;

void  Start_to_A(void);
void A_to_Start(void);
void Start_A_B(void);
void Start_A_B_C(void);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自动模式时,灯会亮;手动模式时,灯熄灭
        led(0);
        Key_GPIO_Config();
        while(!Key_Scan());
  wifi_Config();           //wifi初始化,配置中断优先级为0
//        USART1_Config();
        Servo_Init();//舵机初始化

  Servo_heng();  //不管舵机现在是什么状态,一律变为水平状态

        moto_init();  //电机初始化,刚初始化电机完,电机不能转动,失能电机

  IIC_Init();     //=====IIC初始化,为MPU6050传输数据做准备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初始化DMP

        delay_ms(1000);           //=====延时等待DMP初始化稳定
/************一上电为了后面数据的准确性,需要给出Z轴角速度的准确值,大概需要7-8秒*******/
        Read_DMP();
        delay_ms(5);
        Read_DMP();
        delay_ms(5);
        while(gyro[2]!=0)
        {
                Read_DMP();
                delay_ms(5);
        }
/**************************************************************************************/

  GENERAL_TIM7_Init(); //以100ms的速度给上位机发送小车的运动参数,配置中断优先级为10

        GENERAL_TIM4_Init();  //以5ms一次中断控制小车运动 ,初始化时不开启,配置中断优先级为15
                              // 使能计数器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GENERAL_TIM6_Init();//,配置中断优先级为5

        led(1);

  //printf("init ok!!!\n");
        //wifi_flag=1;
        wifi_NVIC_Configuration();     // wifi4中断优先级配置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 wifi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while(1)
        {
                 switch(control_flag)
                 {
                         case 1 : Start_to_A();   break;
                         case 2 : A_to_Start();   break;
                         case 3 : Start_A_B();    break;
                         case 4 : Start_A_B_C();  break;
                         case 5 :        turn_angle(1);control_flag=0; break;//顺时针90度
                         case 6 :        turn_angle(0);control_flag=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void  Start_to_A(void)
{

                delay_ms(1);
                position='1';  //小车忙

                Servo_shu();  //顶货物 ,有延时
          motoEN(1);//使能电机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Servo_heng();  //放货物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control_flag=1;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motoEN(0);
                control_flag=0;
                position='0';//小车不忙
}

void A_to_Start(void)
{
                motoEN(1);//使能电机
                delay_ms(1);
                position='1';  //小车忙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Servo_shu();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control_flag=2;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Servo_heng();
                motoEN(0);
                control_flag=0;
                position='0';//小车不忙
}

void Start_A_B(void)
{
                motoEN(1);//使能电机
                delay_ms(1);
                position='1';  //小车忙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Servo_shu();
                turn_angle(1);//顺时针90度
                delay_ms(500);
          control_flag=3;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Servo_heng();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control_flag=3;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turn_angle(0);//逆时针90度
                delay_ms(500);
                control_flag=3;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motoEN(0);
                control_flag=0;
                position='0';//小车不忙
}

void Start_A_B_C(void)
{
                motoEN(1);//使能电机
                delay_ms(1);
                position='1';  //小车忙

                car_speed(0,600,0);  //小车速度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turn_angle(1);//顺时针90度
                delay_ms(500);
                control_flag=4;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使能计数器,让小车开始运动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Servo_shu();
                turn_angle(1);//顺时针90度
                delay_ms(500);
                control_flag=4;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turn_angle(1);//顺时针90度
                delay_ms(500);
                control_flag=4;
                TIM_Cmd(GENERAL_TIM4, ENABLE);
                while(control_flag);  // 等待小车跑完
                delay_ms(500);
                turn_angle(1);//顺时针90度
          Servo_heng();
                motoEN(0);
                control_flag=0;
                position='0';//小车不忙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