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Ds3231高精度时钟程序 温度显示器12864 ds18b20 89c51

楼主(2019-08-02):
DIY高精度时钟、温度显示器Ds3231+12864+ds18b20+89c51
硬件: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4;
sbit LCD_PSB=P2^3;
sbit DQ=P3^7;                                                        //18b20
sbit SDA=P1^4;                                               //ds3232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1^3;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按键功能****//
////***K1停止时间显示****//
////***K2选择修改位置****//
////***K3进行加1的修改****//
////***K4将修改写入ds3231,同时启动时间显示****//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定义变量
uchar numbr[10]="0123456789";                                          //字模

uchar dis4[]="   ";                                                                                                    //                第四行显示   自己添加
uchar t[]="  .   ℃" ;                                                                        //18b20
uint  sdata,xiaoshu1,xiaoshu2;                                                         //整数、小数1位、小数2位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tempL=0,tempH=0;                                                                                                    // 变量
uchar year,month,date,hour,min,sec;                                                        //              ds3231
uchar a[]="2011年22月33日";
uchar b[]="11时22分33秒";
                                ///函数
//******************延时子程序 *******************************

//这个延时程序的具体延时时间是time=i*8+10,适用于小于2ms的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ms(uchar j)
{
while(j!=0)
{u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j--;
}
}
/**************************12864部分*************************************/
/**************************12864部分*************************************/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表示DB0-DB7为显示指令数据
                                                                                                   RW=L——表示DB0-DB7数据被write(当E=“H-L”,指令数据被写到IR或DR)
                                                                                                   E=高脉冲
                                                                                                   此时DB0-DB7=指令码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 uchar Y)
{
              uchar pos;

              if(X == 0)
              {
                            X = 0x80;
              }
              else if(X == 1)
              {
                            X = 0x90;
              }
              else if(X == 2)
              {
                            X = 0x88;
              }
              else if(X == 3)
              {
                            X = 0x98;
              }
              pos = X + Y;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 ——表示DB0-DB7为显示数据
                                                                                                   RW=L ——RW=L,E='H-L',DB0-DB7数据被写到IR或DR
                                                                                                   E=高脉冲
                                                                                                   DB0-DB7=显示数据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uint i;

              LCD_PSB=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操作指令
              delay1ms(5);
              write_cmd(0x0c);                                                                                                  //打开显示,光标关闭
              delay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显示类容
              delay1ms(5);

              lcd_pos(3,0);
                                                        i=0;
                                                        while(dis4[i]!='\0')
                                                                      {
                                                                      delay1ms(1);
                                                                      write_dat(dis4[i]);
                                                                      delay1ms(1);
                                                                      i++;
                                                                      }

}
/**********************************18b20************************************************/
/**********************************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
{
uchar x=0;
DQ=1; //DQ先置高
delay(8); //稍延时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80); //延时(>480us)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5); //等待(15~60us)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0;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empL&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t[0]=numbr[sdata/10];
                            t[1]=numbr[sdata%10];
                            t[3]=numbr[xiaoshu1];
                            t[4]=numbr[xiaoshu2];

              }
/*****************************************ds3231********************************************/

#define ADDRTW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ADDRTD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DAY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TE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Al1SEC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1MIN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1DAY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2MIN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2DAY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bit ack;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char HEX2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Start()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2);
    SCL=1;
   delay(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2);
}

uchar RcvByte()                                                                                                    //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2);
   }
   SCL=0;
   delay(2);
   return(retc);
}

void I2CACK(bit a)                                          //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3);
    SCL=1;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2);
}

uchar I2CRead()                                                                                                    /************从DS3231当前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data;
              Start();
    SendByte(ADDRTD);
    if(ack==0)
    {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I2CACK(1);
    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I2CReadAdd(uchar addr)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Start();
                  SendByte(ADDRTW);
                  if(ack==0)
                  {
                return(0);
                  }
                  SendByte(addr);
                  if(ack==0)
                  {
                return(0);
                  }
                  return(I2CRead());
              }
void Readtime()                                                                                                    /*********************读取时间**********************/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EC);//秒
              sec=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IN);//分
              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HOUR);  //时
              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date=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year=BCD2HEX(temp);
              }

void InitDS3231()                                                                                                    //ds3231初始化
              {SCL=1;
              delay(5);
              SDA=1;
              delay(5);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时分秒数组赋值
              {              b[0]=numbr[Dhour / 10];        // 时十位
                  b[1]=numbr[Dhour % 10];        // 时个位
                  b[4]=numbr[Dmin / 10];         // 分十位
                  b[5]=numbr[Dmin % 10];         // 分个位
                  b[8]=numbr[Dsec / 10];         // 秒十位
                  b[9]=numbr[D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 Dmonth,uchar Dday)                                          //年月天数组赋值
              {              a[2]=numbr[Dyear / 10];        // 年十位
                  a[3]=numbr[Dyear % 10];        // 年个位
                  a[6]=numbr[Dmonth / 10];       // 月十位
                  a[7]=numbr[Dmonth % 10];       // 月个位
                  a[10]=numbr[Dday / 10];         // 天十位
                  a[11]=numbr[Dday % 10];         // 天个位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ADDRTW);                            //////*******************************************************************///////////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1ms(10);
    return 1;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TE,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temp); //修改秒
}

void xianshi(void)
   {

                                          { uint i;

                            TimeDisplay(hour,min,sec);
                                                        lcd_pos(1,1);                                             //时间
                                                        i=0;
                                                        while(b[i]!='\0')
                                                                      {
                                                                      delay1ms(1);
                                                                      write_dat(b[i]);
                                                                      delay1ms(1);
                                                                      i++;
                                                                      }

                                                        DateDisplay(year,month,date);              //显示日期
                                                        delay1ms(1);
                                                        lcd_pos(0,0);
                                                        i=0;
                                                        while(a[i]!='\0')
                                                                      {
                                                                      delay1ms(1);
                                                                      write_dat(a[i]);
                                                                      delay1ms(1);
                                                                      i++;
                                                                      }
                                                        Read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delay1ms(1);
                                                        lcd_pos(2,1);
                                                        delay1ms(1);
                                                        i=0;
                                                        while(t[i]!='\0')
                                                                                    {
                                                                                    delay1ms(1);
                                                                                    write_dat(t[i]);
                                                                                    delay1ms(2);
                                                                                    i++;
                                                                                    }
                                          }
}

void shuaxin(void)
              {                            uint i;
                            TimeDisplay(hour,min,sec);
                                                        lcd_pos(1,1);                                             //时间
                                                        i=0;
                                                        while(b[i]!='\0')
                                                                      {
                                                                      delay1ms(1);
                                                                      write_dat(b[i]);
                                                                      delay1ms(1);
                                                                      i++;
                                                                      }

                                                        DateDisplay(year,month,date);              //显示日期
                                                        delay1ms(1);
                                                        lcd_pos(0,0);
                                                        i=0;
                                                        while(a[i]!='\0')
                                                                      {
                                                                      delay1ms(1);
                                                                      write_dat(a[i]);
                                                                      delay1ms(1);
                                                                      i++;
                                                                      }
              }

void sotp(void)
{
              uint i;

while(1)
              {
              duan1:                            if(K1==0)
                                          {
                                          delay1ms(100);
                                          if(K1==0)
                                                        {
                                                        Readtime();
                                                        shuaxin();
                                                        i=0;
                                          goto duan2;

                                                        }
                                          }
                                          else
                                          {goto duan5;}

              duan2:                            if(K2==0)
                                          {
                                                        delay1ms(100);
                                                        if(K2==0)
                                                        {
                                                        i++;
                                                        if(i>6){i=0;}
                                                        shuaxin();
                                                        }
                                          }
                                          switch(i)
                                          {
                                                        case 0:   if(K3==0){delay1ms(100);if(K3==0){year=year+1;}                            if(year>=100){year=0;}                                                                                                  shuaxin();} break;
                                                        case 1:   if(K3==0){delay1ms(100);if(K3==0){month=month+1;}              if(month>=13){month=0;}                                                                                                  shuaxin();} break;
                                                        case 2:   if(K3==0){delay1ms(100);if(K3==0){date=date+1;}                            if(date>=32){date=0;}                                                                                                  shuaxin();} break;
                                                        case 3:   if(K3==0){delay1ms(100);if(K3==0){hour=hour+1;}                            if(hour>=25){hour=0;}                                                                                                  shuaxin();} break;
                                                        case 4:   if(K3==0){delay1ms(100);if(K3==0){min=min+1;}                              if(min>=61){min=0;}                                                                                                    shuaxin();} break;
                                                        case 5:   if(K3==0){delay1ms(100);if(K3==0){sec=sec+1;}                             if(sec>=61){sec=0;}                                                                                                    shuaxin();} break;
                                          }

              duan4:                            if(K4==0)
                                          {
                                          delay1ms(100);
                                          if(K4==0)
                                          {
                                          ModifyTime(year,month,date,hour,min,sec);
                                          goto duan5;                                                    ///////////////////*******************//////////
                                          }
                            }

                                            else
                                          {goto duan2;}

duan5:              Readtime();
                            xianshi();
                            }

              }

main()                                                                        /*主程序*/
{

              lcd_init();
              delay1ms(5);
              InitDS3231();
              delay1ms(5);
              delay1ms(5);
              sotp();
}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您这个作品,有上电实时显示时间(跟着当前时间走,不会重新刷新时间)功能吗?

网友B:
楼主程序太复杂有空试试

网友C(2021-01-18):
能加上星期和农历就完美了

网友D:
用我这个贴子的代码 更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