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PWM占空比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8-02):
我见stm32有的PWM程序里
        TIM3_PWM_Init(999,8);                 TIM3->CCR4寄存器的值超过了1000,
这是占空比超过了1?那这样意味着什么,电机反向转动还是?
然后里面有段程序是
        TIM3->CCR1 = 1000;                                //设定CH1占空比,(实际上占空比取反,占空比60%)
        TIM3->CCR2 = 1000;                                //设定CH2占空比
        TIM3->CCR3 = 1000;                                //
        TIM3->CCR4 = 1000;                                //

那个占空比取反,占60%是啥意思

网友A:
你把程序发全,你的PWM模式都没写出来是模式几

网友A:
如果TIM3的PWM模式是PWM2,那么占空比就是反着取

网友B:
函数看不到,只看你的描述不好解答,把程序都贴上来

网友C: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占空比是高电平占整个周期的比例

网友D:
上具体代码

网友E:
有么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网友F:
先说一下是pwm1还是pw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