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简单用PWM控制小车制作(加超声波和OLED显示)源程序

楼主:
只是一个新手,有一些错误及不完善的地方麻烦提一下。亲测是可以简单的实现的。把引脚这些定义到自己创的.h文件有助于整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arduino.h"

#define inputPin A5  //超声波触发引脚
#define outputPin A4  //超声波接收引脚

int fm = A0;
/*int K1;
int K2;*/
int limit_switch0 = A1;

const byte right_motor_encoder_a = 2;
const byte right_motor_encoder_b = 7;
const byte left_motor_encoder_a = 3;
const byte left_motor_encoder_b = 12;
int Right_motor_go =9; //L298P直流电机驱动板的使能端口连接到数字接口8
int Right_motor_back =10; //L298P直流电机驱动板的转向端口连接到数字接口9
int Left_motor_go =5; //L298P直流电机驱动板的使能端口连接到数字接口5
int Left_motor_back =6; //L298P直流电机驱动板的转向端口连接到数字接口4

double right_position;//右轮脉冲数
double right_position_pre;
double left_position;//左轮脉冲数
double left_position_pre;
boolean right_Direction;//右轮旋转方向
boolean left_Direction;//左轮旋转方向
double speed_right;
double speed_left;
boolean result;

unsigned long before = 0;
unsigned long current = 0;
unsigned long interval = 100;

#include"zzz.h"
#include "U8g2lib.h"
#ifdef U8X8_HAVE_HW_SPI
#include <SPI.h>
#endif
#ifdef U8X8_HAVE_HW_I2C
#include <Wire.h>
#endif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1_4W_SW_SPI u8g2(U8G2_R0, /* clock=*/ 13, /* data=*/ 11, /* cs=*/ A3, /* dc=*/ 4, /* reset=*/ 8);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Initialize the serial port
   u8g2.begin();
   pinMode(fm,OUTPUT);
   pinMode(inputPin,INPUT_PULLUP);
   pinMode(outputPin,OUTPUT);
   //初始化电机驱动IO为输出方式
   pinMode(Left_motor_go,OUTPUT);
   pinMode(Left_motor_back,OUTPUT);
   pinMode(Right_motor_go,OUTPUT);
   pinMode(Right_motor_back,OUTPUT);
   pinMode(right_motor_encoder_a,INPUT_PULLUP);
   pinMode(left_motor_encoder_a,INPUT_PULLUP);
   pinMode(right_motor_encoder_b,INPUT);
   pinMode(left_motor_encoder_b,INPUT);
   pinMode(limit_switch,INPUT);

   EncoderInit();
}
void run()     // 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52);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  // 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64);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

}
void r_advance()
{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8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
  //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 左电机前进
  //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30);
}
void back()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68);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 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80);
}

void loop()
{
   current = millis();
   digitalWrite(output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Pin, HIGH); // Pulse for 10μs to trigger ultrasonic detection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outputPin, LOW);
   const unsigned long duration = pulseIn(inputPin, HIGH);// Read receiver pulse time
   int distance = duration/58 ; // Transform pulse time to distance
   if ( duration == 0 ){
   Serial.println( "Warning: no pulse from sensor");
   }
   else{
   Serial.print ( "distance is:" );
   Serial.println ( distance );
   }
   delay(100);

   if(distance<30){
    back();
    delay(500);
    r_advance();
    delay(300);
    run();
   }
   else{
   run();
   }
   if(distance<10){
    back();
    delay(1000);
    r_advance();
    delay(300);
    run();
   }
   /*int i = analogRead(limit_switch);
   if(i==0){
        back();
        delay(600);
   }*/

  if((current=millis())-before > interval)
      {
        before = current;
        Serial.print("left speed is:");
        Serial.println(speed_left);
        Serial.print("right speed is:");
        Serial.println(speed_right);
        speed_left=abs(left_position - left_position_pre)/300;
        speed_right=abs(right_position - right_position_pre)/300;
        left_position_pre = left_position;
        right_position_pre = right_position;
      }
  u8g2.firstPage();
  do {
      u8g2.setFont(u8g2_font_courR12_tr);
      u8g2.setCursor(0,15);
      u8g2.print("distance:");
      u8g2.setCursor(0,30);
      u8g2.print(distance);
      u8g2.print("cm");
      u8g2.setCursor(0,45);
      u8g2.print("l_s:");
      u8g2.print((float)speed_left,2);
      u8g2.setCursor(0,60);
      u8g2.print("r_s:");
      u8g2.print((float)speed_right,2);
   } while ( u8g2.nextPage() );
   delay(1000);
   if(speed_left=0){
    digitalWrite(fm,HIGH);
   }
    else{
    digitalWrite(fm,LOW);
   }
}
   /*if(speed_left>speed_right){
    r_pwm++;
   }else{
    r_pwm++;
   }
   else if(speed_left=speed_right)
   r_pwm=r_pwm;
   }*/
void EncoderInit()
{
  right_Direction = true;//default -> Forward
  pinMode(right_motor_encoder_b,OUTPUT);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2), right_Speed, RISING);
  left_Direction = true;//default -> Forward
  pinMode(left_motor_encoder_b,OUTPUT);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3), left_Speed, RISING);
}

void  left_Speed()
{
    //Serial.println("left interrupt is ok");
    int a = digitalRead(left_motor_encoder_a);
    int b = digitalRead(left_motor_encoder_b);
    if((a==HIGH&&b==LOW)||(a==LOW&&b==HIGH)){
      left_position++;
    }
    else if((a==HIGH&&b==HIGH)||(a==LOW&&b==LOW)){
          left_position--;
      }
}

void  right_Speed()
{
     //Serial.println("right interrupt is ok");
     int c = digitalRead(right_motor_encoder_a);
     int d = digitalRead(right_motor_encoder_b);
     if((c==HIGH&&d==LOW)||(c==LOW&&d==HIGH)){
       right_position++;
      }
      else if((c==HIGH&&d==HIGH)||(c==LOW&&d==LOW)){
          right_position--;
        }
}

自己做的小车 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