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ADC做电容感应触摸按键

楼主(2019-08-02):
ADC电容按键解释

网友A(2019-09-27):
学习一下,长知识

网友B(2020-04-01):
怎么没有程序?

网友C(2021-01-15):
做了个试下,结果时弹簧裸露的时候可以。装上面板就没反应了。完全感应不到。示波器测试发现装了面板去按触摸按键电压完全没有变化

网友D(2021-04-25):
引用 网友C:
做了个试下,结果时弹簧裸露的时候可以。装上面板就没反应了。完全感应不到。示波器测试发现装了面板去按触 ...

请问下,有解决嘛

网友E:
会不会是硬件对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F(2021-07-17):
请问一下,这个可以搞吗?

网友G(2021-08-29):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有解决嘛

那肯定的,你可以在面板反面贴一个适当大小的金属片,再焊接一个导线到单片机的AD端口,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肯定的,你可以在面板反面贴一个适当大小的金属片,再焊接一个导线到单片机的AD端口,应该可以。

不行的只隔1~2张纸还行,隔个0.5厚的塑料片就开始不行了,应该是硬件电路限制,而且外围电路的成本和专用芯片也不差多少了,学习下原理就好不建议实用。

网友H(2021-12-27):
我认为:1、这个330KHZ的频率如果让STC来供给的话,实在是占用太高的资源。2、提高频率可以提高灵敏度,但STC单片机的资源有限,一般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I:
还是用专用IC吧,一两毛还不需要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