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可以进行视频采集及图像处理吗?

楼主(2019-08-02):
我想在stc15f2k60s2可以进行视频采集及图像处理
问问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有难度,速度不够啊

网友B:
STC15恐怕不能胜任,一般图像处理可以采用STM32F4,其带有DSP和FPU可以进行快速的数据处理

网友C:
51就不要想了,用MATH.H里的对数函数,计算个热敏电阻值转摄氏度的浮点计算,其计算时间人都能感觉得到.更不要说比较复杂的运算了
可以用STM32F4或者H7系列的,有内置的FPU,官方的DSP库也非常好用.

网友D:
可以,但是只限黑白,因为黑白的容易处理,就算这样也只是勉强够用如果想处理彩色的推荐stm32f407或者树莓派。

网友E(2021-02-02):
速度不够

网友F:
高清肯定达不到

网友G:
51都行,性能更好的15,可以的

网友H:
我觉得不行,这玩意的极限速度貌似就30多M,要处理图像至少还得72M的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