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快地调试一个电路板

楼主(2019-08-02):
文 沙鸥
遇见问题不要先害怕,问题肯定会被解决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只要没被问题压垮,你收获的将会是解决问题之后的无价经验。
现在的绝大部分电路板都是模块化的设计,这就是把电路板所需要的各种功能以一个一个的模块电路来实现。最近为客户做一个测试设备的电路板(业务QQ2531263726),也是采用模块化的设计,为了实现预定的功能,将电路板划分为电源转换模块、微处理器模块、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模块、继电器模块、信号电流输出模块和485模块等。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是整体设计的,将不同的模块放在一张电路图上进行连线、信号和参数匹配,再加工成电路板。这前面都是比较整体的过程,因为这也不可能设计或者加工半张电路板的。
任何一个高手也无法保证进行电路设计时一次性就完美地成功,在打样加工好电路板之后还需要焊接元件进行调试,这是后续批量生产电路板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
一次性把所有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然后通电测试电路板,这是比较惯性的工作思路,假如原生设计的电路板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调试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电路板有瑕疵的时候,调试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当你发现某一个功能模块有问题的时候,你无法比较容易地判断出是模块的前级还是后级有问题。所以,一个在实践中总结的有效的建议是,不要一次性把所有的元件都焊接上,而是按照信号或者能流的方向逐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焊接元件,当一个模块的元件焊接完毕后再进行通电测试,检查关键的参数是否异常。如果有异常,只需要检查本模块内的元件或者接线是否有错误就能比较容易地找出问题,而不是面对整张电路板时的毫无头绪和不知所措。当把这一个模块调试成功后,再进行下一个模块的焊接和调试,这样一个一个地成功突破,将会使电路板的调试工作变得简单。在各个阶段一般需要完成的工作有:
        焊接:准确地将模块里的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注意目视或者用工具检查是否虚焊或者焊点短路等;
        调试:重点检查模块的输出是否与设计目标参数一致。
电路板的模块焊接和调试是有顺序性的,一定要保证本模块在进行焊接调试前其所需要的前提和必需条件的模块先进行焊接调试完成,一般来说,按照信号和能流的流动方向进行焊接调试即可。在本电路中,应当首先调试电源转换模块,因为这是其他模块供电的基础,然后调试微处理器模块,因为微处理器将会协调其他模块的工作,然后是差分转单端信号模块和其他输出模块等。当一个模块一个模块依次调试成功,这个电路板也就完成了。
自然地,在调试微处理器模块的时候,可能还伴随着编程开发的工作,这也是不可或缺的。
总结一下,电路板调试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模块单元依次逐个进行焊接调试,在空白电路板上依照信号或者能流方向的顺序焊接模块里的元件,当一个模块焊接完成后进行测试调试,直到该模块的输出正常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模块的焊接和调试,直到所有模块成功。
来吧,关注一个有技术有精彩的微信公众号:yonko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