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T6正交编码器输入源程序

楼主(2019-08-03):
关于STM32的正交编码找了很久,网上许多错误的代码,花了大概一天时间,弄懂了怎么写这个程序,发现其中有许多引脚不可以作为正交的输入引脚(可能存在引脚复用之类的情况),做了一些不完全的测试(未测试一些未引出引脚以及JTAG引脚),具体可用引脚为:
定时器:       TIM2        TIM5        TIM3
通道1:        PA5/PA15    PA0         PA6/PB4
通道2:        PA1/PB3     PA1         PA7
测试平台为STM32F429IGT6,野火最小系统板。具体程序见附件。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timing/bsp_basic_tim.h"
#include "./PWMencode/bsp_pwmencode_tim.h"
#include "./pwm/bsp_pwmoutput_tim.h"
#include "./oled/bsp_o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adc/bsp_adc.h"

uint32_t Task_Delay[NumOfTask]={0};

__IO 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define OLED__

int main(void)
{
        LED_GPIO_Init();

        #ifdef        OLED__
        OLED_Init();
        USARTx_Config();
        #else        /*OLED__*/
        USARTx_Config();
        #endif        /*OLED__*/

        Rheostat_Init();
        Timing_Config();
        PWMencode_Config();
        PWM_Output_Init();
        while(1);
}

#include "./PWMencode/bsp_PWMencode_tim.h"
#include "stm32f4xx_tim.h"
#include "./led/bsp_led.h"

int circle_count = 0;

//void ADVANCE_Time_IRQ(void)
//{
//        GPIO_ToggleBits(LED_R_GPIO_PORT, LED_R_GPIO_PIN);
//        if((GENERAL_TIMx->CR1>>4 & 0x01)==0) //DIR==0
//                circle_count++;
//        else if((GENERAL_TIMx->CR1>>4 & 0x01)==1)//DIR==1
//                circle_count--;
//}

short Get_Encode(void)
{
        short Count;

        Count = GENERAL_TIMx->CNT;
        TIM_SetCounter(GENERAL_TIMx, 0);

        return Count;
}

void GPIO_PWMencod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GENERAL_ICPWM1_GPIO_CLK | GENERAL_ICPWM2_GPIO_CLK, ENABLE);//使能引脚的时钟

        /* GP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ICPWM1_PIN;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ICPWM2_PIN;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连接到 GPIO_AF_TIM2*/
        GPIO_PinAFConfig(GENERAL_ICPWM1_GPIO_PORT , GENERAL_ICPWM1_PINSOURCE , GENERAL_ICPWM_GPIO_AF);
        GPIO_PinAFConfig(GENERAL_ICPWM2_GPIO_PORT , GENERAL_ICPWM2_PINSOURCE , GENERAL_ICPWM_GPIO_AF);
}

//void NVIC_PWMencode_Config(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GENERAL_TIMx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x_PWMenc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GENERAL_TIMx_CONFIG(GENERAL_TIMx_CLK, ENABLE);//使能定时器2的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GENERAL_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GENERAL_TIMx,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上升沿捕捉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配置输入滤波器
        TIM_ICInit(GENERAL_TIMx,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tCounter(GENERAL_TIMx,0);
//        TIM_ClearFlag(GENERAL_TIMx, TIM_IT_Update);
//        TIM_ITConfig(GENERAL_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GENERAL_TIMx, ENABLE);

}

void PWMencode_Config(void)
{
//        NVIC_PWMencode_Config();
        GPIO_PWMencode_Init();
        TIMx_PWMencode_Config();
}

网友A(2019-12-04):
请教一下楼主 怎么计数编码器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