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全桥逆变中单片机的PWM输出引脚与三极管相连,单片机GND引脚是否与电路连,怎么连

楼主:
尝试做一个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全桥逆变的电路,发现输出波形起伏很严重,想到可能是单片机的GND没与电路相连,导致PWM悬空漂浮,不稳定,请教做过全桥逆变的大佬,单片机除了PWM引脚与三极管相连,GND引脚要不要和电路连,怎么连?

网友A(2019-08-03):
建议:
1:单片机数字处理应该与功率全桥部分隔离。
2:采用光耦PWM控制
3:建议熟悉下全桥电路是怎么工作的?ZVS,还是采用ZCS?
4:4个MOS管的驱动电路建议参考下ST有个专门讲MOS驱动的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
1:单片机数字处理应该与功率全桥部分隔离。
2:采用光耦PWM控制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可以gnd与-端连,T1和T3用自举电路。双极性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