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操控 ov7670 图像识别源程序

楼主(2019-08-0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725.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color.h"
#include "xd.h"
#include "ov7670.h"

//传感器名字宏定义
#define  OV7725 1
#define  OV7670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x,yy,m2;
int yc,xc,ENA,ENB;

//由于OV7725传感器安装方式原因,OV7725_WINDOW_WIDTH相当于LCD的高度,OV7725_WINDOW_HEIGHT相当于LCD的宽度
//注意:此宏定义只对OV7725有效
#define  OV7725_WINDOW_WIDTH                320 // <=320
#define  OV7725_WINDOW_HEIGHT                240 // <=240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        u32 j,i;
//         u16 color;
//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OV7725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                OV7725_RCK_L;
////                OV7725_RCK_H;
////                OV7725_RCK_L;
////                OV7725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                OV7725_RCK_H;
//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                OV7670_RCK_L;
//                OV7670_RCK_H;
//                OV7670_RCK_L;
//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                OV7670_RCK_H;
//                for(i=0;i<OV7725_WINDOW_HEIGHT;i++)
//                {
//                        for(j=0;j<OV7725_WINDOW_WIDTH;j++)
//                        {
//                                OV7725_RCK_L;
//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                                OV7725_RCK_H;
//                                color<<=8;
//                                OV7725_RCK_L;
//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                                OV7725_RCK_H;
//                                LCD->LCD_RAM=color;
//                        }
//                }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                ov_frame++;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if(Trace(&condition, &result))
//                {
//            LCD_DrawRectangle( result.x-result.w/2, result.y-result.h/2, result.x-result.w/2+result.w,  result.y-result.h/2+result.h);
//            LCD_DrawRectangle( result.x-2, result.y-2,result.x+2, result.y+2);
//
//
//                              xx=result.x;yy=result.y;
//            LCD_ShowNum(1,280.,xx,3,16);
//                        LCD_ShowNum(1,300.,yy,3,16);
//                }
//                   else  {xx=0;yy=0; LCD_ShowNum(1,280.,xx,3,16);LCD_ShowNum(1,300.,yy,3,16);}
//        }
//}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i;
        u16 color;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OV7725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                OV7725_RCK_L;
//                OV7725_RCK_H;
//                OV7725_RCK_L;
//                OV7725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                OV7725_RCK_H;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i=0;i<OV7725_WINDOW_HEIGHT;i++)
                {
                        for(j=0;j<OV7725_WINDOW_WIDTH;j++)
                        {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LCD_RAM=color;
                        }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if(Trace(&condition, &result))
                {
            LCD_DrawRectangle( result.x-result.w/2, result.y-result.h/2, result.x-result.w/2+result.w,  result.y-result.h/2+result.h);
            LCD_DrawRectangle( result.x-2, result.y-2,result.x+2, result.y+2);

                              xx=result.x;yy=result.y;
            LCD_ShowNum(1,280.,xx,3,16);
                        LCD_ShowNum(1,300.,yy,3,16);
                }
                   else  {xx=0;yy=0; LCD_ShowNum(1,280.,xx,3,16);LCD_ShowNum(1,300.,yy,3,16);}
        }
}

u16 a,b,c;
u16 t=0;
u8 key;
u8 lightmode=4,saturation=2,contrast=2;
u8 effect=0;

int main(void)
{

        u8 i=0;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u8 tm=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XD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TPAD_Init(6);                                //触摸按键初始化

  TIM3_PWM_Init(899,0);
        TIM3_PWM2_Init(899,0);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WJS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2018/8/5");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OV7725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OV7725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21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OV7725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Brightness(-2);
        OV7670_Contrast(-2);
        TIM6_Int_Init(9999,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        OV7670_Window_Set(320,240,1);        //设置窗口
//  OV7725_CS=0;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POINT_COLOR=BLACK;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printf("x =  %d \r\n",xx);
    printf("y =  %d \r\n",yy);

    yc=yy-220;
                xc=xx-220;
                yc=abs(yc);
                xc=abs(xc);
                ENA=yc*2+xc*1.7;
                ENB=yc*2-xc*1.7;
                if((xx<150)&&(xx>70)&&(yy<150)&&(yy>70))       {tz();ENA=0;ENB=0;}
                else if((xx<150)&&(xx>70)&&(yy<220)&&(yy>140)) {qj();}
                else if((xx<150)&&(xx>70)&&(yy<70)&&(yy>0))    {ht();}
                else if((xx<220)&&(xx>140)&&(yy<220)&&(yy>0))  {zz();}
                else if((xx<70)&&(xx>0)&&(yy<220)&&(yy>0))     {yz();}
    TIM_SetCompare2(TIM3,ENA);//ENA
                TIM_SetCompare3(TIM3,ENB); //EN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