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程序一直显示-004

楼主(2019-08-03):
我想问下那个6050为啥一直显示-004
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是例程(但我用的是1286)将6050拔掉也是显示-004。希望有大神能帮助小白一下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sbit LCM_RS   = P2^5 ;
sbit LCM_RW   = P2^6;
sbit LCM_EN   = P2^7;
sbit LCD12864_PSB  = P1^5;
sbit LCD12864_RSET = P1^3;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uchar dis[4];
int dis_data;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
{
    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EN=0;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LCM_EN=0;_nop_();
}

void LcdPos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switch(x)
    {
        case 1:pos=0x80+y-1;break;
        case 2:pos=0x90+y-1;break;
        case 3:pos=0x88+y-1;break;
        case 4:pos=0x98+y-1;break;
        default:pos=0x80+y-1;break;
    }
    WriteCommandLCM(pos|0x80);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LcdPos_xy(X,Y);
    while(*DData)
    {
        WriteDataLCM(*DData++);
    }
}

void InitLcd()
{
        LCD12864_PSB = 1;//并行通信
        LCD12864_RSET = 0;
        delay(10);
        LCD12864_RSET = 1;

        WriteCommandLCM(0x3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18);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1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01);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06);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0c);
        delay(5);

        DisplayListChar(1,2,"加速度");
        DisplayListChar(1,6,"角速度");
        DisplayListChar(2,1,"X:");
        DisplayListChar(3,1,"Y:");
        DisplayListChar(4,1,"Z:");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
//在12864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uchar x,uchar y,int value)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lcd12864液晶初始化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Display10BitData(2,2,GetData(ACCEL_XOUT_H));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3,2,GetData(ACCEL_YOUT_H));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4,2,GetData(ACCEL_ZOUT_H));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2,6,GetData(GYRO_XOUT_H)); //显示X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3,6,GetData(GYRO_YOUT_H)); //显示Y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4,6,GetData(GYRO_ZOUT_H));    //显示Z轴角速度
        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