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矩形键盘使用stm32源程序

楼主:
因为没有那么多LED灯,我用的诗stm32f103小系统的 所以就用一个灯来测试代码。整体代码附加在下面。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include "sys.h"
//#define KEY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2)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
//#define KEY3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

#define HPin  GPIO_Pin_3|GPIO_Pin_2|GPIO_Pin_1|GPIO_Pin_0
#define LPin  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5|GPIO_Pin_4
//#define HRead();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define LRead();  GPIO_ReadInputData(GPIOD);
//void KEY_Init(void);
//u8 KEY_Scan(void);

void HL_Init_HScan(void);
void HL_Init_LScan(void);

u8 HL_Scan(void);
#endif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void KEY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u8 KEY_Scan(void)
//{
//    if((KEY0==0)||(KEY1==0)||(KEY2==0)||(KEY3==0))
//        {
//          delay_ms(20);
//          if(KEY0==0){while(KEY0==0);return 1;}
//          else if(KEY1==0){while(KEY1==0);return 2;}
//          else if(KEY2==0){while(KEY2==0);return 3;}
//          else if(KEY3==0){while(KEY3==0);return 4;}
//        }
//        return 0;
//}
//行置为输入 默认为1 列置为输出默认为0        扫描行
void HL_Init_HSca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H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LPin);
}
//行置为输出 默认为0 列置为输入默认为1        扫描列
void HL_Init_LSca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H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HPin);

}
u8 HL_Scan(void)
{
  u16 temp=0;
        u8 key=0;
        HL_Init_HScan();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A);
    temp&=0x000f; //得到低四位数据 检测4个2进制数中0的存在
        if(temp==0x0e)//第一行有按键被按下
        {
          key=1        ;
        }
        else if(temp==0x0d)
        {
          key=2;
        }
        else if(temp==0x0b)
        {
          key=3;
        }
        else if(temp==0x07)
        {
          key=4;
        }else key=0;

   HL_Init_LScan();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A);
   temp&=0x00f0;//得到高四位 即列数据
   if((temp==0xe0)&&(key!=0))//第一列被按下
   {
      key=(key-1)*4+1;
   }else
   if((temp==0xd0)&&(key!=0))
   {
      key=(key-1)*4+2;
   }else
   if((temp==0xb0)&&(key!=0))
   {
     key=(key-1)*4+3;
   }else
   if((temp==0x70)&&(key!=0))
   {
     key=(key-1)*4+4;
   }
   else key=0;

   return key;
}

网友A(2019-10-10):
文件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