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成功接入机智云平台 控制led 附源程序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1.源码编译方式
  1. cd app/
  2. ./gen_misc.sh

2.Gagent库版本
  04020024

3.烧录固件
  esp_init_data_default.bin          0x3fc000
  blank.bin                          0x3fe000
  boot_v1.6.bin                      0x00000
  user1.4096.new.6.bin               0x01000

  选项:CrystalFreq=26M  SPI_SPEED=40MHz SPI_MODE=QIO FLASH_SIZE=32Mbit-C1, 其他默认,串口115200
  进入uart烧录模式后,点击start下载即可!

4.OTA测试
    OTA固件版本号位置:gizwits_product.h
        #define SDK_VERSION                             "25"    //OTA固件版本号,必须为两位数, 默认为当前Gagent库版本号
    MAC:
        查看云端产品管理->运行状态->在线设备详情->设备MAC
    注意:
        1.编译固件时的Makefile与烧录工具的设置:
            "FLASH SIZE" : 32Mbit-C1
            "SPI MODE" : QIO
        2.推送的“OTA固件版本号”必须大于正工作的软件版本。
        3.固件类型:WiFi 推送方式:v4.1

#include "ets_sys.h"
#include "osapi.h"
#include "user_interface.h"
#include "gagent_soc.h"
#include "user_devicefind.h"
#include "user_webserver.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driver/hal_key.h"
#if ESP_PLATFORM
#include "user_esp_platform.h"
#endif

#include "driver/hal_temp_hum.h"

#ifdef SERVER_SSL_ENABLE
#include "ssl/cert.h"
#include "ssl/private_key.h"
#else
#ifdef CLIENT_SSL_ENABLE
unsigned char *default_certificate;
unsigned int default_certificate_len = 0;
unsigned char *default_private_key;
unsigned int default_private_key_len = 0;
#endif
#endif

/**@} */

/**@name Key related definitions
* @{
*/
#define GPIO_KEY_NUM                            4                           ///< Defines the total number of key members

#define KEY_0_IO_MUX                            PERIPHS_IO_MUX_GPIO0_U      ///< ESP8266 GPIO function
#define KEY_0_IO_NUM                            0                           ///< ESP8266 GPIO number
#define KEY_0_IO_FUNC                           FUNC_GPIO0                  ///< ESP8266 GPIO name

#define KEY_1_IO_MUX                            PERIPHS_IO_MUX_GPIO2_U       ///< ESP8266 GPIO function
#define KEY_1_IO_NUM                            2                          ///< ESP8266 GPIO number
#define KEY_1_IO_FUNC                           FUNC_GPIO2                 ///< ESP8266 GPIO name

#define KEY_2_IO_MUX                            PERIPHS_IO_MUX_U0RXD_U       ///< ESP8266 GPIO function
#define KEY_2_IO_NUM                            3                           ///< ESP8266 GPIO number
#define KEY_2_IO_FUNC                           FUNC_GPIO3                  ///< ESP8266 GPIO name

#define KEY_3_IO_MUX                            PERIPHS_IO_MUX_U0TXD_U       ///< ESP8266 GPIO function
#define KEY_3_IO_NUM                            1                          ///< ESP8266 GPIO number
#define KEY_3_IO_FUNC                           FUNC_GPIO1                 ///< ESP8266 GPIO name

LOCAL key_typedef_t * singleKey[GPIO_KEY_NUM];                              ///< Defines a single key member array pointer
LOCAL keys_typedef_t keys;                                                  ///< Defines the overall key module structure pointer
/**@} */

/**
* Key1 key short press processin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1ShortPress(void)
{
        if(statu[0]=!statu[0])
    GIZWITS_LOG("#### KEY1 short press ,LED_1 ON/OFF \n");

}

/**
* Key1 key presses a long pres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1LongPress(void)
{

    GIZWITS_LOG("#### key1 long press, SOFTAP MODE\n");

    gizwitsSetMode(WIFI_SOFTAP_MODE);
}

/**
* Key2 key to short press processin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2ShortPress(void)
{
        if(statu[1]=!statu[1])
    GIZWITS_LOG("#### key2 short press, LED_2 ON/OFF \n");

}

/**
* Key2 button long pres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2LongPress(void)
{
    GIZWITS_LOG("#### key2 long press,  AIRLINK MODE\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
}

/**
* Key3 key to short press processin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3ShortPress(void)
{
        if(statu[2]=!statu[2])
    GIZWITS_LOG("#### key3 short press, LED_3 ON/OFF \n");

}

/**
* Key3 button long pres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3LongPress(void)
{
    GIZWITS_LOG("#### key3 long press, ALL_LED ON \n");

}

/**
* Key4 key to short press processin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4ShortPress(void)
{
        if(statu[3]=!statu[3])
    GIZWITS_LOG("#### key4 short press, LED_4 ON/OFF \n");

}

/**
* Key4 button long pres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4LongPress(void)
{
    GIZWITS_LOG("#### key4 long press, ALL_LED OFF \n");

}

/**
* Key to initializ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Init(void)
{
    singleKey[0] = keyInitOne(KEY_0_IO_NUM, KEY_0_IO_MUX, KEY_0_IO_FUNC,
                                key1LongPress, key1ShortPress);

    singleKey[1] = keyInitOne(KEY_1_IO_NUM, KEY_1_IO_MUX, KEY_1_IO_FUNC,
                                key2LongPress, key2ShortPress);

    singleKey[2] = keyInitOne(KEY_2_IO_NUM, KEY_2_IO_MUX, KEY_2_IO_FUNC,
                                    key3LongPress, key3ShortPress);

    singleKey[3] = keyInitOne(KEY_3_IO_NUM, KEY_3_IO_MUX, KEY_3_IO_FUNC,
                                    key4LongPress, key4ShortPress);

    keys.singleKey = singleKey;

    keyParaInit(&keys);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MS_U,FUNC_GPIO14);//  配置lED_1引脚输出
            GPIO_DIS_OUTPUT(GPIO_ID_PIN(14));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DI_U,FUNC_GPIO12);//  配置LED_2引脚输出
            GPIO_DIS_OUTPUT(GPIO_ID_PIN(12));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CK_U,FUNC_GPIO13);//  配置lED_1引脚输出
            GPIO_DIS_OUTPUT(GPIO_ID_PIN(13));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DO_U,FUNC_GPIO15);//  配置lED_1引脚输出
            GPIO_DIS_OUTPUT(GPIO_ID_PIN(15));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4), 0);//输出高电平        LED_1        OFF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2), 0);//输出高电平        LED_2        OFF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3), 0);//输出高电平        LED_3        OFF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5), 0);//输出高电平        LED_4        OFF
}

/**
* @brief user_rf_cal_sector_set

* Use the 636 sector (2544k ~ 2548k) in flash to store the RF_CAL parameter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uint32_t ICACHE_FLASH_ATTR user_rf_cal_sector_set()
{
    return 636;
}

/**
* @brief program entry function

* In the function to complete the user-related initializati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init(void)
{
    uint32_t system_free_size = 0;

    wifi_station_set_auto_connect(1);
    wifi_set_sleep_type(NONE_SLEEP_T);//set none sleep mode
    espconn_tcp_set_max_con(10);
    uart_init_3(9600,115200);
    UART_SetPrintPort(1);
    GIZWITS_LOG( "---------------SDK version:%s--------------\n", system_get_sdk_version());
    GIZWITS_LOG( "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d\n",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

    struct rst_info *rtc_info = system_get_rst_info();
    GIZWITS_LOG( "reset reason: %x\n", rtc_info->reason);
    if (rtc_info->reason == REASON_WDT_RST ||
        rtc_info->reason == REASON_EXCEPTION_RST ||
        rtc_info->reason == REASON_SOFT_WDT_RST)
    {
        if (rtc_info->reason == REASON_EXCEPTION_RST)
        {
            GIZWITS_LOG("Fatal exception (%d):\n", rtc_info->exccause);
        }
        GIZWITS_LOG( "epc1=0x%08x, epc2=0x%08x, epc3=0x%08x, excvaddr=0x%08x, depc=0x%08x\n",
                rtc_info->epc1, rtc_info->epc2, rtc_info->epc3, rtc_info->excvaddr, rtc_info->depc);
    }

    if (system_upgrade_userbin_check() == UPGRADE_FW_BIN1)
    {
        GIZWITS_LOG( "---UPGRADE_FW_BIN1---\n");
    }
    else if (system_upgrade_userbin_check() == UPGRADE_FW_BIN2)
    {
        GIZWITS_LOG( "---UPGRADE_FW_BIN2---\n");
    }

    keyInit();

    gizwitsInit();

    dh11Init();

    GIZWITS_LOG("--- system_free_size = %d ---\n", system_get_free_heap_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