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LCD1602不显示,程序在另一个芯片上测试没问题

楼主(2019-08-03):
原理图是这样,程序已在另一个单片机上测试过,没有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接线跟程序相同吗?下载时调晶振了吗?把实物图贴出来

网友B:
1、看看LCD供电是否正常;
2、接线是否正确;
3、两个单片机的时钟是否一致;
4、试着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C:
另一个芯片上是STC8A8K单片机的芯片吗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没问题的另外一片单片机是同型号,并且确定没接错线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某个IO口坏了.几个月前我帮朋友画了块板子,开始用的是STC8A8K LQFP44封装的,反馈的信息说部分板子工作不正常,后来一查,不正常的板子都是某些IO口损坏,导致电平无法拉高或者拉低,或者一些ADC口的输入电阻变小,变得可以影响到ADC的读值.后来干脆用32F103C8T6重新画了块,就没有听说过类似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芯片上是STC8A8K单片机的芯片吗

51的

楼主:
[图片]现在一直跳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啦,有根线连错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E(2019-09-24):
这个图真熟悉,STC8实验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