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电赛简易水情代码,STC15W4K58S4单片机做的 求指导

楼主(2019-08-03):
/*********************************************************************************
*实验名   :简易水情检测系统
*实验效果        :精确的测量水位高度,PH值,输出电压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GP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uchar j;

sbit FM = P5^5;
sbit K1 = P2^3;
sbit K2 = P2^4;
sbit K3 = P2^5;
sbit K4 = P2^6;

uint water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迟函数//一指令是0.83us
{
   while(--t);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void key()
{
   if(K1==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10);                  //延时10ms
                  if(K1==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while(K1==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FM=1;                        //打开蜂鸣器
                        }
   }
                 if(K2==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10);                  //延时10ms
                        if(K2==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while(K2==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FM=1;                        //打开蜂鸣器
                        }
    }
         if(K3==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10);                  //延时10ms
                        if(K3==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while(K3==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FM=0;                        //关闭蜂鸣器
                        }
  }
         if(K4==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10);                  //延时10ms
                        if(K4==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while(K4==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FM=0;                        //打开蜂鸣器
                        }
         }

}

void display()
{
    OLED_ShowCHinese(16,0,0);//水
                OLED_ShowCHinese(32,0,1);//情
                OLED_ShowCHinese(48,0,2);//检
                OLED_ShowCHinese(64,0,3);//测
                OLED_ShowCHinese(80,0,4);//系
                OLED_ShowCHinese(96,0,5);//统

                OLED_ShowCHinese(0,2,0);//水
                OLED_ShowCHinese(16,2,6);//位
                OLED_ShowCHinese(32,2,7);//高
                OLED_ShowCHinese(48,2,8);//度
                OLED_ShowChar(64,2,':');

                OLED_ShowString(110,2,"mm");

                OLED_ShowString(0,4,"PH");
                OLED_ShowCHinese(16,4,9);//测
          OLED_ShowCHinese(32,4,10);//量
                OLED_ShowCHinese(48,4,11);//值
                OLED_ShowChar(64,4,':');
                OLED_ShowChar(88,4,'.');
                OLED_ShowNum(94,4,20,2,16);//
                OLED_ShowNum(72,4,10,2,16);//

                OLED_ShowCHinese(0,6,12);//输
                OLED_ShowCHinese(16,6,13);//出
                OLED_ShowCHinese(32,6,14);//电
                OLED_ShowCHinese(48,6,15);//压
                OLED_ShowChar(64,6,':');
                OLED_ShowChar(112,6,'V');
                OLED_ShowChar(88,6,'.');

}

/**************************************
功能描述:ADC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0 ;                //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InitStructure.ADC_Speed     = ADC_360T;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ADC_InitStructure.ADC_Power     = DISABLE;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2L8;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ADC_InitStructure.ADC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ADC_InitStructure.ADC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ADC_Inilize(&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调用ADC初始化函数
        ADC_PowerControl(ENABLE);                                                                      //单独的ADC电源操作函数, ENABLE或DISABLE// 开启ADC电源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1 ;                //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InitStructure.ADC_Speed     = ADC_360T;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ADC_InitStructure.ADC_Power     = DISABLE;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2L8;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ADC_InitStructure.ADC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ADC_InitStructure.ADC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ADC_Inilize(&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调用ADC初始化函数
        ADC_PowerControl(ENABLE);
}

/**************************************
功能描述:GPIO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                                //P3.0,p3.1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Mode=GPIO_OUT_PP;                               //指定IO口为强推挽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1口

                //设置AD检测口P17口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Pin=GPIO_Pin_0;                                //P1.0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Mode=GPIO_HighZ;                               //指定IO口为浮空输入
    GPIO_Inilize(GPIO_P1,&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1口
}

void main()
{
        uint        Temp=0,adc_data1[20],TempPhoto1=0,adtmp1=0,adc_data2[20],TempPhoto2=0,adtmp2=0;
        uchar j,i;
//        uchar strPhoto[6];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 char t;
        GPIO_config();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delay_ms(10);                                 //初始化后延时
  ADC_config();
        display();

        while(1)
  {

        key();
  //Temp = Get_ADC10bitResult(0);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for(j=0;j<20;j++)
                                {
                                adc_data1[j] = Get_ADC10bitResult(0);
                                delay_ms(1);        //
                                }

        for(j=0;j<20;j++)
                                for(i=1;i<20-j;i++)
                                        {
                                        if(adc_data1[j]<adc_data1[i])
                                        {
                                                        adtmp1=adc_data1[j];
                                                adc_data1[j]=adc_data1[i];
                                                        adc_data1[i]=adtmp1;
                                                }
                                        }
                TempPhoto1=0;
                                for(j=5;j<16;j++)
                        {
                TempPhoto1=TempPhoto1+adc_data1[j];

               }
            TempPhoto1=TempPhoto1/10;

        OLED_ShowNum(94,6, (TempPhoto1%1000)/100,1,16);//电压的小数位
        OLED_ShowNum(102,6, (TempPhoto1%1000)%100,1,16);//

        OLED_ShowNum(80,6,TempPhoto1/1000,1,16);//电压的个位

       for(j=0;j<20;j++)
                                {
                                adc_data2[j] = Get_ADC10bitResult(0);
                                delay_ms(1);        //
                                }

        for(j=0;j<20;j++)
                                for(i=1;i<20-j;i++)
                                        {
                                        if(adc_data2[j]<adc_data2[i])
                                        {
                                                        adtmp2=adc_data2[j];
                                                adc_data2[j]=adc_data2[i];
                                                        adc_data2[i]=adtmp2;
                                                }
                                        }
                TempPhoto2=0;
                                for(j=5;j<16;j++)
                        {
                TempPhoto2=TempPhoto2+adc_data2[j];

               }
            TempPhoto2=TempPhoto2/10;
                                OLED_ShowNum(80,2, TempPhoto2,4,16);//水位高度
         delay_ms(200);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6-26):
大佬,这个PCON2为什么报错没有定义?

屏幕截图 2021-06-26

屏幕截图 2021-06-2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PCON2为什么报错没有定义?

STC15.h 头文件里没有PCON2定义,这个程序不是STC15W4K58S4单片机的,找STC15W4K58S4 AD初始化例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