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ads1115读数不准问题

楼主(2019-08-03):
这几天尝试用stm32驱动ads1115,是直接从淘宝买的模块,驱起来读数时而看起来准(和手持万用表测出来的差不多),时而不准,误差非常大,不知道是为什么。个人感觉程序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因为我是用杜邦线接到开发板上的(正点原子的精英板),供电也用的是开发板上的3.3v,会不会是开发板3.3不稳定导致内部基准不稳导致的?下面贴上程序,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ds1115.h"
#include "delay.h"

u16 Ads1115_Config;                                                        //存放ADS1115配置寄存器的配置
u8 Ads1115_Result[2];                                         //存放ADS1115转换寄存器的数据
u8 Writebuff[4],Readbuff[3];                //写数据的命令和读数据的命令缓存数组

u16 ads1115_average_data[4];                //获取到的4个通道的经过滤波的后的值
u16 filter_ave_buf[4][201];                        //滤波的数据
u32 filter_sum_buf[4];                                        //数据总和
u8 ch_count;                                                                                //通道数

//初始化ADS1115的IO
void ADS111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5;                //PB13 PB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最大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

        ADS1115_SCL=1;
        ADS1115_SDA=1;
}

//********************************************
//函数名称:ADS1115_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DS1115_Start(void)
{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ADS1115_SDA=1;
  ADS1115_SCL=1;
  delay_us(2);
        ADS1115_SDA=0;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2);
        ADS1115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_us(2);
}

//********************************************
//函数名称:ADS1115_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DS1115_Stop(void)
{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ADS1115_SCL=0;
  ADS1115_SDA=0;                                //STOP: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2);
  ADS1115_SCL=1;
  delay_us(2);
        ADS1115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2);
}

//********************************************
//函数名称:ADS1115_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DS1115_ACK(void)
{
        ADS1115_SCL=0;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ADS1115_SDA=0;
  delay_us(2);
  ADS1115_SCL=1;
  delay_us(2);
  ADS1115_SCL=0;
}

//********************************************
//函数名称:ADS1115_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DS1115_NACK(void)
{
        ADS1115_SCL=0;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ADS1115_SDA=1;
        delay_us(2);
        ADS1115_SCL=1;
  delay_us(2);
  ADS1115_SCL=0;
}

//**********检查应答信号函数******************/
///*如果返回值为1则证明有应答信号,反之没有*/
///*******************************************
//函数名称:ADS1115_Che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8 ADS1115_Check(void)
{
        u8 slave_ack;
  ADS1115_SDA_IN();
  ADS1115_SDA=1;
  delay_us(1);
  ADS1115_SCL=1;
  delay_us(1);
  slave_ack = ADS1115_READ_SDA;   //读入SDA数值
  ADS1115_SCL=0;
  delay_us(3);
        if(slave_ack)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Write a Byte****************/
void Write_1_Byte(u8 DataByte)
{
        u8 i;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for(i=0;i<8;i++)
        {
                if(DataByte&0x80)
                        ADS1115_SDA=1;
                else
                        ADS1115_SDA=0;
                delay_us(3);
                ADS1115_SCL=1;
                delay_us(3);
                ADS1115_SCL=0;
                delay_us(2);
                DataByte <<= 1;
        }
        ADS1115_SDA=1;
        delay_us(2);
}

/***************Write N Byte****************/
u8 Write_N_Byte(u8 *writebuffer,u8 n)
{
        u8 i;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for(i=0;i<n;i++)
        {
                Write_1_Byte(*writebuffer);
                if(ADS1115_Check())
                        writebuffer++;
                else
                {
                        ADS1115_Stop();
                  return FALSE;
                }
        }
        ADS1115_Stop();
        return TRUE;
}

//***************Read a Byte****************/
u8 Read_1_Byte(void)
{
        u8 data_Value=0,i;
        for(i=0;i<8;i++)
        {
                ADS1115_SDA_OUT();                //sda线输出
                ADS1115_SDA=1;
                delay_us(3);
                ADS1115_SCL=1;
                delay_us(3);
                ADS1115_SDA_IN();
                data_Value<<= 1;
                if(ADS1115_READ_SDA)
                        data_Value++;
                ADS1115_SCL=0;
                delay_us(2);
        }
        return data_Value;
}

//***************Read N Byte****************/
void Read_N_Byte(u8*readbuff, u8 n)
{
        u8 i;
        for(i=0;i<n;i++)
        {
                readbuff[i]=Read_1_Byte();
                if(i==n-1)
                        ADS1115_NACK();  //不连续读字节
                else
                        ADS1115_ACK();         //连续读字节
        }
        ADS1115_Stop();
}

//***************Write a Word***********************/
void WriteWord(void)
{
        u8 t;
        ADS1115_Start();   //写入4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Writebuff,4);
        }while(t==0);
}

//***************Read Word***********************/
void ReadWord(void)
{
        u8 t;
        ADS1115_Start();          //写入2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
        }while(t==0);
        ADS1115_Start();   //写入1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1);
        }while(t==0);
        Read_N_Byte(Ads1115_Result,2);  //读出2个字节
}

//***************ADS1115********************/
u16 ADS1115_Get_Data(u8 ch)
{
        u16 result;
        if(ch==0)
                Ads1115_Config = OS+MUX_A0+PGA+DR+COMP_QUE+MODE;
        else if(ch==1)
                Ads1115_Config = OS+MUX_A1+PGA+DR+COMP_QUE+MODE;
        else if(ch==2)
                Ads1115_Config = OS+MUX_A2+PGA+DR+COMP_QUE+MODE;
        else if(ch==3)
                Ads1115_Config = OS+MUX_A3+PGA+DR+COMP_QUE+MODE;
        Writebuff[0]=ADDRESS_W;                                                        //写地址
        Writebuff[1]=Pointer_1;                                                        //写配置寄存器
        Writebuff[2]=Ads1115_Config/256;                //写配置
        Writebuff[3]=Ads1115_Config%256;

        Readbuff[0]=ADDRESS_W;                                                        //写地址
        Readbuff[1]=Pointer_0;                                                        //读转换寄存器
        Readbuff[2]=ADDRESS_R;                                                        //读地址

        WriteWord();
        delay_ms(1);
        ReadWord();

  result=Ads1115_Result[0]*256+Ads1115_Result[1];  //转换的数字量
  return result;
}

/*-----------------------------------------------------------------------------------------------
        名称:中位值滤波法
        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体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出口参数:filter_buf[50]
------------------------------------------------------------------------------------------------*/
//void ADS1115_Process(void)
//{
//        u16 filter_buf[101];
//  u16 i, j;
//  u16 filter_temp;
//        for(i = 0; i < 101; i++)
//        {
//    filter_buf[i] = ADS1115_Get_Data(1);
//  }
//        for(j = 0; j < 100; j++)
//        {
//    for(i = 0; i < 100 - j; i++)                                 //将 100-j 个数中取最大的放在数组的最后(100-j)
//                {
//      if(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1]) //数组右边的小于左边的
//                        {
//        filter_temp = 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1];        //将小的放在左边
//        filter_buf[i + 1] = filter_temp;                //将大的放在右边
//      }
//    }
//  }
//        ads1115_average_data[1] = filter_buf[50];
//}

/*-----------------------------------------------------------------------------------------------
        名称: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方法:把连续取得的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震荡的系统。
        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比较浪费RAM。
        出口参数:filter_sum_buf/200
------------------------------------------------------------------------------------------------*/
void ADS1115_Process(void)
{
        u8 i;
        filter_ave_buf[ch_count][200]=ADS1115_Get_Data(ch_count);                                                //读出一个数据放在数组最右边
        for(i = 0; i < 200; i++)                                                                                                    //200个数据取平均
        {
                filter_ave_buf[ch_count][i] = filter_ave_buf[ch_count][i + 1];                 //所有数据左移,低位扔掉
                filter_sum_buf[ch_count] += filter_ave_buf[ch_count][i];                                        //求出200个数据总和
        }
        ads1115_average_data[ch_count]=filter_sum_buf[ch_count]/200;                                //得到平均值
        filter_sum_buf[ch_count]=0;                //清总和
        ch_count++;                                                                                //切换下个通道,共4通道
        if(ch_count>=4)
                ch_count=0;
}

void read(u8 ch)
{

}

网友A:
没记错的话,ADS1115的基准电压好像是内部的.并不是以电源电压为基准电压的.好像有4.096V 2.048V之类的可选,具体怎么设置不太记得了,你找个例程对照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ADS1115的基准电压好像是内部的.并不是以电源电压为基准电压的.好像有4.096V 2.048V之类的可选, ...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好使的例程,要么数都读不到,要么也是和我一样的问题,我换了一个模块还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好使的例程,要么数都读不到,要么也是和我一样的问题,我换了一个模块还这样

怎么会呢,本论坛应该就有ADS1115的例程了

网友B(2019-09-26):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时钟采不到数,谢谢啦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采样3.3V电压误差约0.07V,若AD输入接地,误差最大有0.16V,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