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用手机appWiFi模块 控制51单片机 达到 电磁锁的开启关闭,需要准备什么呢?

楼主:
本人小白,我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大牛帮帮我,指导一下
锁是这种锁

网友A(2019-08-03):
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一块,蓝牙模块一块(在某宝上搜转串口的提供APP的,)杜邦线若干

网友B:
你好!需要准备的器件有
1、单片机最小系统
2、5V转3.3V电源模块
3、WIFI模块
4、电磁锁
5、编写手机APP
6、编写单片机程序
7、做单片机程序和APP联调,实现电磁锁控制

网友C:
51单片机,exp8266,电磁锁,

网友C:
51单片机,exp8266,电磁锁,继电器,如果程序不会编就用linkboy吧,图形化

网友D:
单片机系统,电源模块;无线传感器模块、电磁锁
编写手机APP程序和单片机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系统,电源模块;无线传感器模块、电磁锁
编写手机APP程序和单片机程序

具体线好连么????要不要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发板一块,蓝牙模块一块(在某宝上搜转串口的提供APP的,)杜邦线若干

具体线好连么????要不要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需要准备的器件有
1、单片机最小系统
2、5V转3.3V电源模块

具体线好连么????要不要继电器?

网友F:
那个宝20多块钱买一个比你自己弄要便宜不少,只能说要想学习的话没得说了

网友G:
用个BLE的模块,就可以完成控制了

网友H:
单片机最小系统
5V转3.3V电源模块或者是电源芯片
WIFI模块 esp8266
电磁锁
远程控制用蓝牙 红外 WiFi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具体线好连么????要不要继电器?

需要用到继电器,电磁锁工作电流有点大

这是一个手机APP,可以通过WIFI控制电磁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exp8266,电磁锁,

esp8266

网友J:
物联网模块更简单,51最小系统版,WiFi模块,单片机芯片,电磁锁驱动模块,还有连接线

网友K:
搜TeslaModbusSCADA软件

网友L:
WIFI模块,一个手机APP,51单片机,电磁锁的驱动,另外还需要一个PCB板将,wifi模块,单片机,电磁锁驱动全部串联到一起组成一个电路。你需要的东西  应该就是下面这个,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M:
GND:接地

GPIO16:其实是RST,低电平复位,所以为了正常工作,直接连接VCC即可

VCC:接3.3V,

UTXD、URXD:前者接单片机或USB转串口模块的RXD,后者接TXD。

                       这两个可以和5V单片机的RXD、TXD连接,经测试通信正常,

                          无需5V转3,3V,不用单片机连接就空着,写程序需要USB转串口。

GPIO2、GPIO0:   选择一口接输出,

CH_PD:串联4.7k电阻接VCC。

网友M:
好久以前玩过,如果需要全套程序也可以找给你。

网友N:
STM32103或030小开放板  10-20元
蓝牙模块   10-20元
手机APP控制蓝牙
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