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完操作完这个ssd1306的oled,当时其中还有几个命令不太清楚,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19-08-03):
1.关于DAh指令中A4=0的时候是,把ram扩大到128x128吗?还有A5等于1是什么意思
2.D5中的A[7:4]是干什么用的?
3.D9和DB也看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改变其中的值,显示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A:
你连代码都没贴上来,直接空问吗

网友B:
我没有认真的看过,你自己认真的看一下就可以了,但一定不要这翻一下,那看一下的
你看一下这个命令的表格:DAh实际上是要有两条指令组成的,首先是发送DAH,然后再发送数据,这A4A5就是后面一条数据的信息,至于它的作用,你就自己找一下中文版本的看一下,没有人能完完全全的帮你的,这东西还是在靠自己的
这驱动IC的指令是分两种的,一种就是单一的一条指令,一种是指令后面还有带数据的,你自己要看一下表格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代码都没贴上来,直接空问吗

这是数据手册上面的指令表,跟代码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认真的看过,你自己认真的看一下就可以了,但一定不要这翻一下,那看一下的
你看一下这个命令的表格 ...

好的,我得自己摸索摸索